转发网友来信,关于SI4432灵敏度的

楼主(2011-10-09):
先放这里,晚上回来答。

Soundman,
     你好!
      我之前看到友人提供的一篇《SI4432灵敏度测试.pdf》,文中提到是源自于http://ne5532.21ic.org,就是美国Silicon公司的RF芯片,信号为Si4432-B1,对于该文档中在测试灵敏度之前的信号发生器的调制参数设置,我有一点不太理解。还请指教。
     “虽然Si4432芯片GFSK调制的调制系数可以为1-30,但E4432信号发生器的调试系数受其DSP能力的限制,不能过大。例如在2.4k波特率下频偏设置最大只能达到2.4kHz,从技术角度说应该尽量减小调制系数,甚至使用MSK调制,但对于将Si4432调制系数设置过大的用户,将无法使用E4432信号发生器对无线模块进行检测。”
     以该文档的测试为例,当时是选择的470MHz的载波,2.4K的波特率,+/-1.875kHz的调制频偏,请问选择1.875kHz的frequency deviation有没有什么理论依据呢?也即在测试接收灵敏度的时候是如何进行选择这里的调制频偏呢?
     以我现在的实际测试条件来说,我将无线模块的空中波特率是设置的为9600bps,频偏在模块的程序中设置的是35kHz,如上所述,受E4432内部的DSP能力的限制,此时的调制频偏最大也只能设置为9.6kHz,而我经过尝试,将调制频偏(frequency deviation)设置为9.6kHz、4.8kHz、2.4KHz、1.2kHz都是可以用来测试灵敏度的,其值选的越小,灵敏度的效果似乎就越好。但是比如说检测机构在测试接收灵敏度的时候总要有一个指导吧,那么这个值到底应该选择多少呢?
      我有一次跟Agilent的FAE在电话中进行沟通,他似乎说是应该是模块频偏的一半,比如说4.8KHz的频偏,这里的frequency deviation就应该是2.4kHz,但是对于前面我的实际的测试情况:470MHz的载波、35KHz的频偏,9600bps的波特率,此时我的frequency deviation最大只能设置为9.6kHz,怎么设置为35/2=17.5kHz呢?信号发生器中的frequency deviation这个参数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以上敬请多多指教,以后多多讨论。
    此致
敬礼
                                                                                                    Mark
                                                                                                    10/8/2011

楼主:
这里面其实有3个问题

第一,FSK的调制系数,能够使用的最小调制系数是0.5,即MSK,MSK的最大优势在于波形无突变,允许使用非线性功放(D类、E类),从保护频谱的角度出发,应该尽量减小调制系数,但受限于通讯芯片本身、允许的带宽、灵敏度折让(带宽所带来的IF滤波器放宽)等。

第二,SI4432的设置,该芯片不支持MSK,而且可选的频偏步进很大,建议你选择调制系数烧大于1的频偏。

第三,E4432 ESG的设置,应选择与SI4432芯片内相同的设置,频偏设置不同时,由于相位噪声的原因,可以进行通讯,但灵敏度可能要打折扣。信号发生器中的frequency deviation和你在SI4432里的frequency deviation是同一个含义。

网友A:
第三,E4432 ESG的设置,应选择与SI4432芯片内相同的设置,频偏设置不同时,由于相位噪声的原因,可以进行通讯,但灵敏度可能要打折扣。信号发生器中的frequency deviation和你在SI4432里的frequency deviation是同一个含义。

那为什么当我的Si4432模块的频偏设置为4.8KHz,测试接收灵敏度的时候,如果将E4432的custom 中的2-vFSK中的Frequency deviation设置项也设置为4.8KHz的话,测得的值会很差,甚至连BER中的同步都同步不上?

网友A:
我的测试流程是这样的,将信号源产生的未经调制的信号由后面的dataout接至信号源前面板右侧的EXT 2 INPUT,供信号源自带的BER组件将该信号和由模块能够解调出的信号进行比对计算误码率。
这样的话就需要在FM软键下的FM DEV设置成和模块程序中的frequency deviation一致,即4.8KHz,但是信号源custom下的frequency deviation和模块应该保持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望指教。

楼主:
frequency deviation是在数字调制下面设置吧,不需要用FM的功能,这个信号发生器可以直接调数据上去的。另外测BER也只需要把SI4432的时钟和数据输出接到BER模块的时钟和数据输入就可以了呀,楼主再参考下我文档后面的图。

至于你为啥设置了还不对,建议你把算的IF滤波器发上来看看呢。另外你的调制系数刚好等于1,对这个芯片会不会出问题,我不知道,反正我已经找了一堆SI4432的BUG了,建议你稍微调大一点来看,反正做不了MSK了对吧。

网友A:
调制系数等于1是芯片手册中推荐的啊,为什么等于1就不敢保证芯片会不会出问题?
如果空中波特率是9.6kbps,频偏设置的是4.8kHz,那么我们的IF滤波器的带宽就是:BW=9.6k+2*4.8K=19.2KHz

另外Si4432的测试灵敏度的方法貌似也有很多,我们采用的是将Si4432的三个GPIO中的任一个配置寄存器设置为0x14,设为RX data(output),这样模块就会将从天线接口接收到的数据经由该GPIO口直接输出,再将该引脚输出的TTL信号接至信号源的BER data in与信号源自己产生的数据进行比对。

网友A:
//Datarate=9600bps   Dev=4.8K
spi_write(0x9c, 0x2b);
spi_write(0xa0, 0x68);
spi_write(0xa1, 0x01);
spi_write(0xa2, 0x3a);
spi_write(0xa3, 0x93);
spi_write(0xa4, 0x04);
spi_write(0xa5, 0xee);
spi_write(0x9d, 0x40);
spi_write(0x9e, 0x0a);
spi_write(0xaa, 0x1e);
spi_write(0x9f, 0x03);
spi_write(0xe9, 0x60);
这是测试接收灵敏度时候的IF滤波器相关的七个寄存器的相关设置

楼主:
BW=9.6k+2*4.8K=19.2KHz

你晶体那么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