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VPWM波形出现毛刺,如何解决?

楼主(2011-10-09):
使用TMS320F2808,IDE是CCS3.3,使用TI DMC库里面的SVPWM模块。

发现逆变器负载较重时,输出电压波形有毛刺,毛剌出现位置是60度整数倍的地方,应该是两个section切换的位置,我给epwm引脚加上RC滤波,用示波器观察波形,确定毛刺是epwm引脚输出的,排除外围电路引入的可能性。

这种情况一般是什么原因导致?如何解决?

网友A:
是不是论坛里有问这个的,楼主自己找一下看看

网友B(2012-06-14):
SECTION切换时,处于死区,有反电动势的影响

网友C:
谢谢LZ,看完你的帖子,很有感触

网友D:
确定毛刺是epwm引脚输出的,排除外围电路引入的可能性。

引用 楼主:

你真的敢确定?

首先是道理讲不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