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LAB 调试过程中遇见的问题Error [1027] unable to locate 'p18f452.h'

楼主(2011-10-09):
F:\Untitled.c:1:Error [1027] unable to locate 'p18f452.h'
MPLAB C18 v3.35 (evaluation)
Copyright 2000-2010 Microchip Technology Inc.
Days remaining until evaluation becomes feature limited:  59

请高手们指教啊

网友A:
提示不都说的很清楚了吗?
unable to locate 'p18f452.h'

就是找不到'p18f452.h'

楼主:
但是我的头文件都加进去了啊

网友A:
你头文件加进去有什么用?

必须在你头文件指定的路径下有这个文件才成啊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您好,我想问下如何指明头文件的路径呢? 我刚入门请指点

网友A:
回复 网友A:
您好,我想问下如何指明头文件的路径呢? 我刚入门请指点
引用 网友B:

把头文件的路径用include指定过去。

网友C:
接LS:eg: #include"c:\stm32\p18f452.h"
c:\stm32\p18f452.h为路径,就是你的header files 所在的位置

网友C:
这贴子怎么这么久了 @...

网友D(2011-11-13):
你的MPLAB  是试用版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