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的DSP5509A的开发板和XDS510仿真器,连接不上,急!

楼主(2011-10-09):
在网上买了一块DSP5509A的开发板和XDS510仿真器,完全按照给的视频的提示,安装完一切之后,却连接不上仿真器,家里的电脑直接就死掉处于等待的状态,公司的电脑还给点提示。问他们技术支持好几次,他也回答不出个所以然来,就是叫我再重装一遍,CCSV3.3或者是仿真器的驱动没装好。我都卸了装了好几次了,在公司的机子上也试过,同样也是连接不上。我买的是XDS510的仿真器,给的资料是TDS510的驱动,我问技术支持,XDS510的仿真器能否用TDS510的驱动,他说可以的。
下面我安装CCSV3.3的过程中给出的警告:
http://mjjackey.blog.163.com/album/#m=2&aid=230114390&pid=7274414167
http://mjjackey.blog.163.com/album/#m=2&aid=230114390&pid=7274393443
下面是配置好CCS Setup后首次打开CCS后给出的警告:
http://mjjackey.blog.163.com/album/#m=2&aid=230114390&pid=7274402739
应该是说两种型号的DSP驱动有问题,但是也不是我用的芯片哇。我刚才又装了一次,这次的驱动提示有问题又多了个tds6000系列。

下面是在公司的电脑上连接仿真器给出的错误提示:
“Error connecting to the target:
Error 0x80000240/-121
Fatal Error during: Initialization, OCS,
This error was generated by TI's USCIF driver.

SC_ERR_CMD_HANDLE <-121>
A bad controller handle has been given to a function,
either before attempting to open the controller, or after
having opened the controller and ignored its error status.
Valid controller handles are generated when attempts
to open the controller return a clean error status.

Sequence ID: 0
Error Code: -121
Error Class: 0x80000240
I/O Port = 240

Board Name: C5509A XDS510 Emulator
Cpu Name: CPU_1

Abort: Close Code Composer Studio.
Retry: Try to connect to the target again.
Cancel: Remain disconnected from the target
Diagnostic: Run diagnostic utility.”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装完了CCSV3.3后,为什么在设备管理器里多了一个XDS560仿真器的设备啊?
http://mjjackey.blog.163.com/album/#m=2&aid=230114390&pid=7274404179

恳请各位给点帮助,不胜感激!!!

网友A:
XDS560是老外的仿真器,TI推荐的,他的驱动是跟着CCS一起安装的。

这个仿真器要多少*币?

驱动呢,要求windows版本一致(估计WINDOWS7不行吧,首选WINDOWS32),要求CCS版本一致,有的还要求安装次序。这是最麻烦的事情。你去TI网站找驱动,各家的仿真器驱动都有差别,安装之后不敢换操作系统,不敢换CCS,都这熊样。乱七八糟的,简直一锅粥。

不过XDS应该还好了,老外的吗不是。别说这是几百块钱的,那谁都帮不到你。

楼主:
回复 网友A:
跟着板子一块买的,就是几百块的。。。:(

网友A:
哈哈。恭喜你有活干了。他也敢叫XDS510,日了,山寨就山寨吧,竟然连名字都敢照抄。

你朝他要安装指南。从操作系统,安装步骤,驱动程序,每一步都按他说的弄。

至于安装CCS就有XDS驱动,你看看安装时能不能不选安装驱动,并且别连仿真器。安装之后,再插入仿真器,更换成自己的驱动。

网友A:
还有啊,外面做开发板的,都是几年前做的,互相抄袭的,有能用的,也没有技术支持。购买时候要小心,别贪便宜。

楼主:
回复 网友A:
安装指南,CCS,驱动程序的什么都有。都是完全按照他给的说明装的,卸了装了N次了,技术支持也问过N次了,昨天他叫我寄回去给他们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请问我在安装的过程中给出的那些警告又没有关系?

网友A:
看不到警告,你发到这里来。不行换个CCS。

楼主:
回复 网友A:
链接看不到图片?我想发到论坛上面来的,但是给出的URL,显示红叉叉,我把图片放在163博客和QQ空间的相册里,给出的URL发到这上面来都是显示红叉叉。。。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叫厂家又重新发给了我一个CCS3.3,装的时候还是同样的警告。
网上搜,搜不到哇。TI的官方网站下的都是限制版吧?什么地方可以下到**版啊?

网友:
我刚开始装的时候仿真器也出现这问题。我的仿真器是TDS510的,我装的是ccs3.3,安装过程出现的警告选择忽略就行了。装完后要手动注册,然后装仿真器驱动,在插上仿真器,然后正确配置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也是最近看到CCS3.3要手动注册,但我CCS3.3,驱动都已经装好了,配置也配置好了,所以最后才添上手动注册,但是还是连不上,这个顺序是不是有要求,一定要按照你说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问题解决了,是仿真器和目标板的JTAG口接反了,应该有一个口被堵住的,我拿到的正好没堵住。先前给他们寄过去了,他们又给我换了一个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