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274输出有较大噪声

楼主(2011-10-09):
用MAX274做了个6KHz~10KHz40的带通滤波器。然后接一级AGC电路,AGC小信号时放大100倍。在无信号输入时。在后级的AGC输出测到40mV噪声,然后用排除法:
1.将AGC输入端对地短路,噪声减为20mV达到设计要求。
2.将MAX274的输入端对地短路,后级接AGC,噪声又变为40mV.
用的线性电源供电,已经排除电源问题。已经确定就是274的原因。
现在的情况是,AGC在大信号输入时效果良好,小信号输入时,输出波形有较大抖动,即噪声把信号调制。
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呢?高手帮忙解答下,不胜感激。

网友A:
274带载重吗?

楼主:
不重,274和AGC之间有一级跟随。

楼主:
查出原因了,但是没有找到解决方法。分别对四个二阶节进行了测试,即输入对地短路,输出接后级。得到结果是在每个二阶节的中心频率上都有一个干扰信号,本身并不大,但是经AGC放大100倍后就比较明显了。并且这个干扰信号的幅度与每个二阶节的Q值大小成正比。四个二阶节的中心频率及Q值如下:
中心频率      Q值
5.925KHz      13.470
6.922KHz      5.419
8.668KHz      5.419
10.127KHz    13.470
大家帮忙想个解决方法吧,我实在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B:
先放大再滤波,或者放大后再加一级低通

网友B:
要么别用274了,自己用运放搭一个Q值小的

楼主:
现在了解了,这个是高Q值带来的结果,现在准备用多级级联的方式来降低Q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