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中还有替代SPI的SCK脚的吗?

楼主(2011-10-09):
STM32中有一个PA5脚本来用作SPI的SCK. 但PA5脚还有一个复用功能. 那就是DAC模拟输出. 有DAC模拟输出的目前只有两个脚,PA4和PA5.
现在在一般的开发板中.PA4 用作SPI的CS/NSS, PA5 用作SPI的SCK.
PA4,PA5 我想用于作模拟输出. PA4,PA5的有替代的脚吗? 据说PA15可以替代PA4,PB3可以替代PA5. 请问还有没有更多可以替代用的脚?

网友A:
用STM32设计产品少走弯路的技巧:先像下图一样用表格对所有管脚进行功能分配。
所用到的外设,当然是优先选择复位后的主功能,其次是默认复用功能,再次是重定义功能。
不同外设用不同颜色区分,直到管脚不冲突。
调试接口一般没什么特殊要求的话建议用SWD。
用SWD的话,需要在GPIO配置时释放一下JTAG口: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Disable the JTAG interface and enable the SWJ interface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SWJ_JTAGDisable, ENABLE);//释放JTAG口除SWD外的引脚给SPI3用

    ……其他口初始化
}

楼主:
STM32F103VC以上的都有三个SPI.  有没有用作SCK的第三个脚. 因为PB3要用来作JLINK连接仿真

网友B:
SPI 的引脚可以重映射,不过好像跟JTAG的引脚有冲突了。想想其他办法看看,有解决的办法的。

网友A:
建议优先选择跟JTAG冲突的那个——因为你可以把JTAG关了,用SWD调试,还省成本

楼主:
你这个表格不错,整理出来也要花不少时间吧. 这样引脚功能方便看. 初学的时按PA,PB,PC,PD,PE排列来按排管脚,很容易导致PCB布线时,多出很多不必要穿来穿去的线. 有了这个表格,也可以按排更合理一些.

网友C:
可以把JTAG口完全禁止吧,下次下载CODE的时候适时按住、松开RESET键就是了!(设计阶段板子上一般都有RESET键吧),当然了,不能调试了,只能下载。

网友D:
6楼大侠的技巧很有用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现在把JTAG改为SW之后,可以用10M时钟. 而原来的JTAG只能是2M. 速度大大提高.
接线方式四跟线. 没有加复位线的. 在设置时选择自动检测复位方式. 可以正常下载,可以调试,单步运行.可以通过KEIK 上软复位来复位.

本帖还由此引出mohanwei在6楼回复的一个设计思想, 这才是最大的收获.

网友E:
搞啥啊,没分

网友F:
模拟spi呗

网友G(2011-11-19):
什么意思,怎么会没有分数的

网友H:
6楼的办法不错!!!

网友I:
可以把JTAG关掉

网友J:
很好的东西

网友K:
有解决过了吗??有这个脚吗?

网友L:
选择跟JTAG冲突的那个——因为你可以把JTAG关了,用SWD调试,还省成本

耳鼻喉医院
武警南京医院

网友M:
打酱油的路过,只为得分

网友N:
办法是有 3楼的大哥你说说看啊

网友L(2011-12-21):
SPI 的引脚可以重映射,不过好像跟JTAG的引脚有冲突了

耳鼻喉医院
武警南京医院

网友:
这些技巧性的东西,都是不错嘚

网友O(2012-03-13):
直接用NET就行了,有了NET就表示用了。

网友P:
小手一抖,积分拿走。。。。。。。。。。。。。。。。

网友Q(2012-04-21):
毛蛋,没分啊

网友R:
6楼说的很好,学习了,做技术就是要这种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