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用电烙铁焊接电池吗??

楼主(2011-10-09):
就是电池和保护板想连的那条金属片能用电烙铁来焊接吗???现在坏了想自己修

网友A:
电池和保护板之间本身不就是焊接的吗???

网友B:
可以,因为这条线可以散热。

网友C:
注意焊接速度要快,免得高热损伤电芯。

网友D:
金属片可以焊,电池不能吧。

网友E:
不行,一般使用激光点焊机焊接上去的,硬要拿洛铁的话只适合软包类,圆柱钢壳电池正极可以,负极很难焊接,焊接好了,电池也烫坏了

网友F:
我焊过好多,

网友G:
焊接肯定是可以的,要看眼疾手快了,另外就是一般电池的金属帽都不怎么愿意沾锡的,我的做法是找个锉刀,或者找个硬物刮一下,还是可以的.现在好多说是充电的小东西里面都是2节干电池,坏了直接换两节,兜里银子太少,搞不起充电的

网友H:
可以的 吧

网友I:
可以,我焊过

网友J:
电池和保护板想连的那条金属片

没想出来是什么样结构的电池的金属条。保护板……

网友K:
可以
小心爆炸

网友L:
小心爆炸

网友M:
关键看链接的那条金属带什么材质,镍合金带的话很难上锡,最好焊前用小刀把表面的一层都刮去。再次建议使用50W以上的烙铁,50W以下的电烙铁焊接电池烫死了锡都还没化。

网友:
各位好 !有没有 焊接的 私活 给介绍点 ,感激不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