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PT100温度变送器测试温度求解?

楼主(2011-10-09):
大家好 !PT100温度变送器测试温度,经A/D 值转换为温度,常用的两种方法为查表法和公式法:查表法比较麻烦,而且精度也不高,适合于线性化较差的NTC 温度传感器;公式法比较简单,只需要确定比例系数K 和基准偏差B 即可,适合于线性化较好的传感器
    温度转换的C 语言实现过程为:
fT = (ADC_data * K) – B; //换算成温度值。
这里说的fT, K, B 是什么意思,如何确定K, B 呢

网友A:
就是一直线 方程啊,FT就是结果,可以是温度
用2点的参数就可以确定方程

网友B:
用这个公式固然方便,但精度如何啊,温度传感器的线性不太好啊。

网友C(2012-04-23):
计算 + 查表,兼顾程序大小和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