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ADS的几个问题!!!

楼主(2011-10-09):
(无正文)

网友A:
pads LOGIC是用来画原理图的,可以用它来完成建立文件、准备元件、惊醒逻辑关系验证等工作。原理设计就可在pads logic中完成。
PADS Layout是用来布局的,在PADS Layout中将原理网络表导入后就可进行元件布局,拉线的。
PADS Router比PADS Layout强悍点在布线方面,有推挤功能,是用来布线的。此功能最为强大,可采用自动布线和交互式布线等方法。

网友B:
orcad绘制原理图能够导入PADS中布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