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cy8c201**系列的iic驱动程序

楼主(2011-10-09):
请问它的器件地址在哪来的

网友A:
你可以看几个应用笔记,其中,AN53490有写:All the devices are shipped from the factory with the default I2C address of 000 0000b.

44207有写如何设置新的地址

44208有写IIC时序

楼主:
请问它的器件地址是可以改得嘛,我可以通过iic直接读寄存器的地址里的数吗?可有代码参考下。。谢谢

网友A:
44207里这样写:CE_BOOL CE_SetDeviceI2CAddress( CE_BYTE bNewDeviceAddress , CE_BYTE bI2CPinDriveMode );

Description:The function of this API is to set the device I2C address. The address is set in the range 0 to 127. The I2C pin drive mode is set either as „Resistive Pull up‟ or „Open Drain Low‟. If the address passed is greater than 127, then the API returns 0 (fail); otherwise, it sets the new address and returns 1 (pass).

Example:CE_SetDeviceI2CAddress ( 5, OPEN_DRAIN_LOW ); sets the device‟s new address as 5, sets the I2C pin drive mode as Open Drain Low, and returns 1.

网友B(2012-05-15):
不过按照I2C的标准协议,似乎地址0x00为广播地址啊?!~

网友B:
回复 网友A:
这个的意思通过专门的软件提供的API接口,但现在我们要的是自己通过CPU模拟I2C进行控制啊?

网友C(2014-07-03):
楼主搞定了吗?

网友D:
完全看不懂啊

网友E:
的确没看懂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