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高手 求解

楼主(2011-10-09):
最近接触了台湾那边的ic,有九齐,淞瀚等等,不过资料很少,网上能找到的都是51的,请问那位高手有这方面的资料,或者知道什么网站有资料?谢谢

网友A:
直接联系台产IC的销售为佳。
台系的网站上一般资料不太全,都得联系销售……也不知道这是跟哪路货色学的……

网友B:
上策:资料不全就不要用他的产品

网友C:
台湾那边的IC资料都是缺胳膊少腿的,我常用资料少的不行了,可以用国内同类产品的规格来测试,若其性能不合自己要求,就不能用。那边的有些小公司,是搞转手买卖的。

网友D:
千万别做小白鼠,还是别用了。。。

网友E:
只要是正规产品,厂家官网以及代理处都会有器件手册,至于应用支持要么自己解决,要么找厂家或代理的FAE。

网友C:
没法啊!好多东西国内没有,如蓝光的激光二极管,国内货好少,听说好多都是从国外走私进来的,那个又挺贵的,唉!!!!!!好多高端点的东西国内难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