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点C代码学习之IIR滤波器

楼主(2011-10-10):
定点C代码学习之IIR滤波器

网友A:
定点C代码学习之IIR滤波器,嘛意思?

网友B(2013-02-06):
支持一下,水平不够,看不懂

网友C:
IR(Infinite Impulse Response)数字滤波器,又名“无限脉冲响应数字滤波器”,或“递归滤波器”。递归滤波器,也就是IIR数字滤波器,顾名思义,具有反馈,一般认为具有无限的脉冲响应。

网友C:
这一块还要加强理论学习   呵呵   顶一个

网友(2015-07-23):
你好,你这个代码,我看的不是很懂,能不能交流哈,我的QQ:913599798

网友D(2015-10-26):
递归滤波器,也就是IIR数字滤波器,顾名思义,具有反馈。

网友D:
IIR数字滤波器采用 递归型结构,即结构上带有反馈环路。IIR滤波器运算结构通常由延时、乘以系数和相加等基本运算组成,可以组合成直接型、正准型、级联型、并联型四种结构形式,都具有反馈回路。由于运算中的舍入处理,使误差不断累积,有时会产生微弱的 寄生振荡。

网友D:
IIR数字滤波器在设计上可以借助成熟的模拟滤波器的成果,如 巴特沃斯、契比雪夫和 椭圆滤波器等,有现成的设计数据或图表可查,其设计工作量比较小,对计算工具的要求不高。在设计一个IIR数字滤波器时,我们根据指标先写出模拟滤波器的公式,然后通过一定的变换,将 模拟滤波器的公式转换成 数字滤波器的公式。

网友D:
    IIR滤波器的单位脉冲响应为无限长,网络中有反馈回路。FIR(Finite Impulse Response)滤波器的单位脉冲响应是有限长的,一般网络中没有反馈回路。FIR滤波器的系统函数一般是一个有理分式,分母多项式决定滤波器的反馈网络。

网友E:
引用 网友D:
IIR数字滤波器采用 递归型结构,即结构上带有反馈环路。IIR滤波器运算结构通常由延时、乘以系数和相加等基 ...

IIR数字滤波器的楼上介绍的非常详细的,明白了些的。

网友F(2017-01-08):
引用 网友C:
IR(Infinite Impulse Response)数字滤波器,又名“无限脉冲响应数字滤波器”,或“递归滤波器”。递归滤波 ...

这个在自动化控制设计中是不是应用比较多的?

网友D:
这个方面的也多学习下的,,后期开发能用上的

网友G:
还有fir滤波算法

网友G:
DSP做相关的滤波算法确实很棒。

网友H(2019-06-11):
这个算法简单的看了一下,似乎只是单个二阶IIR的实现方式,并不是级联实现的高阶IIR;当一个二阶IIR只要保证累加和不超过数据范围即可,但是如果多个二阶IIR级联的方式,也就只能保证第一个二阶IIR中间数据不溢出,而且其输出还要作为下一个二阶IIR的输入,此时定标已经确定,根本无法保证不溢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