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AD847带宽问题

楼主(2011-10-10):
AD847的带宽是50MHz,用其组装了一个高频放大器,用信号发生器输入100KHz信号,用数字示波器测量输入和输出,得知其放大倍数大约为6000倍,当输入为1MHz时,放大倍数下降为20倍,我用LM6365(带宽700M)换下AD847,放大倍数高很多(没具体测量),仅从理论上讲,这个电路是频率越高增益越高,所以不用怀疑电路问题。AD847是花高价买的正品,我想请问各位高手,我的运放有问题吗?顺便说一下,以前我用过军品883级AD847,效果还行,这次用工业级,用于同一个地方,结果没信号输出了,所以组装了一个电路进行测试。

网友A:
才100KHz,基本不用怀疑运放。

楼主:
才100KHz,基本不用怀疑运放。
引用 网友A:

100KHz是作比较测试用。我需要放大的实际信号大约500KHz,1mV左右信号,经第一级放大后达到2V左右,即放大约2000倍,而用工业级AD847后仅有100倍左右,基本测不出输出波形,所以才会组装测试电路

网友B:
正常....

单级“6000倍”需要一定的开环增益来保证。若开环增益随频率增高而降至几十时,其闭环增益也就是几十而已(看 Ac = Ao / (1 + F Ao))。50MHz是AD847的单位增益(开环增益降至1时的频率),1MHz时其开环增益也就几十。

另外,“这个电路是频率越高增益越高,所以不用怀疑电路问题”本身就值得怀疑。

网友C:
LZ,先去理解运放最基本的参数:增益带宽积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反馈电压被贴片小电容对地短路,所以“理论上频率越高增益越高”。
关键是以前用军品级AD847行,现在不行了,所以我才怀疑运放带宽有问题

楼主:
LZ,先去理解运放最基本的参数:增益带宽积
引用 网友C:

我主要是怀疑该运放没有达到其规定的增益带宽指标

网友B:
to LZ:

还是得以器件数据手册为准。手册中的开环增益图(Figure 10. Open-Loop Gain and Phase Margin vs. Frequency)在500KHz附近的增益是40分贝左右,也就是100倍。所以,并没有亏待你什么。

楼主:
4楼应是正解,在1M时只有几十倍。只是这次的847仅有20倍增益,与原来购买的军品级在带宽指标上有较大差别,所以引起我的疑问。谢谢4楼!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