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座连接不可靠,求大家帮忙。

楼主(2011-10-10):
我的项目是arm linux,系统要求始终插着一U盘。现在发现时间一长,U盘插座会松动,导致不能正常工作。我的想法是换一种不会松动的插座,求大家推荐一种USB插座。

网友A:
那是你采购的座子有问题,或者是你的u盘座子有问题

网友B:
直接焊上去

网友C:
高可靠系统不准许这样的设计,即使买到品质比较好的插座也不能长期保持接触的良好,更不要说震动的影响了,可以自行换用锁紧式接插件,或者干脆焊死。

网友D:
回复 网友C:
锁紧式接插件有哪些?可以举些例子吗?

网友E:
:'(  大哥,求你用SD卡吧

网友F:
同意楼上。

网友G:
就算usb座子可靠 usb本身也不那么可靠
抗静电、干扰之类很难弄的
SD抗振动也不怎么靠谱
考虑下CF卡吧

网友H:
把U盘集成在你们的系统里面不就解决了。

网友I:
U盘插上后用胶沾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