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8F4523 PE口的问题

楼主(2011-10-10):
哪位高人知道,4523的RE1作为输入接口,设置上和其他口先不一样的吗?
RE1为输入
ADCON1=0X0c;
TRISE = 0x02;
怎么读入的状态怎是不对!在线等,谢谢!

网友A:
TRISE = 0x02;

如果你想设置RE1/RE2/RE3为输入的话,应该是TRISE=0b00000111;也就是应该0x07

楼主:
谢谢!解决了,硬件问题,换个板子就好了!哈哈哈,昨晚折腾1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