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回授与反馈

楼主(2011-10-10):
(无正文)

网友A:
一回事,英文对应的都是“feedback”。这只是汉译措词上的不同而已。

网友B:
反馈又称回馈,回授,是控制论的基本概念,指将系统的输出返回到输入端并以某种方式改变输入,进而影响系统功能的过程。
反馈可分为负反馈和正反馈。
前者使输出起到与输入相反的作用,使系统输出与系统目标的误差减小,系统趋于稳定;
后者使输出起到与输入相似的作用,使系统偏差不断增大,使系统振荡,可以放大控制作用。对负反馈的研究是控制论的核心问题。

楼主:
谢谢前辈们!还有能提供一下参考书吗?

网友C:
回授是台湾地区的说法,大陆这边称反馈。
类似的还有
台湾:类比电路 大陆:模拟电路
      数位           数字
      晶片           芯片
      积体电路       集成电路
等等

楼主:
我也传一个关于回授的资料,根据sxdxy前辈的指点,这个资料可能就是台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