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99怎么复制PCB外框

楼主(2011-10-10):
(无正文)

网友A:
双击任意板框导线(一般是禁止布线层或机械层),展开批处理面板,把该层所有导线和圆弧都选中,复制,粘贴……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用了CTRL+C了可是,只能粘贴到原来的PCB设计里呀,怎么粘贴到另外一个设计里呀:(

网友A:
打开软件,在菜单里打开两个工程就可以粘贴了。
不能直接分别双击工程,那样就是两个程序了……

楼主:
我再试下哦.大侠等我:loveliness:

楼主:
哈哈,mohanwei太牛了,搞定了:loveliness:,我画板时有的线多的线被其他线挡住了,画不过去怎么办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