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电源线的处理

楼主(2011-10-10):
在制作 PCB时,在没有电源层的时候,电源线需要勾成环路吗?为什么?数字电路和模拟电路处理上有什么不同?

网友A:
1.不需要构成环路;
2.数字地可以铺地。模拟地尽量单点接地;数字地和模拟地需要用磁珠或0欧电阻分开。模拟地直接连接到板卡电源地上。再做处理。

仅个人意见 仅供参考。如有不对。欢迎指教~

楼主:
像电源线,单引出去一根很长,如果电流很大(或瞬间),由于导线存在阻抗,会导致电源线上的各处电压不等。
如果勾成环路,电源处的电流会从两个方向流向用电处,则不会出现这种问题了。

楼主:
模拟为会要单点接地,可以讲的详细点吗??

楼主:
模拟为什么需要单点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