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带载50%就没输出,输出电源是5V 1A

楼主(2011-10-10):
(无正文)

网友A:
变压器没有设计好,或者反馈回路存在问题,误入保护状态。

网友B:
反馈回路设计不对

网友C:
最好测出IC各脚位的直流电压,这样才好做进一步分析!

网友D:
是不是IC 4脚电阻过大,进入了OCP

网友E:
已知的条件太少了!不好说:)

楼主:
谢谢大家了!现在解决了,是变压器问题,但是还有点小问题。空载5.09V,带上负载电压升到5.3V ,是芯片原因还是其他什么原因?请给位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