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型网络和Pi型网络请教

楼主(2011-10-10):
最近看到一块电路,前端用的是T型网络滤波,查了下资料,我的理解是T型网络和PI型网络主要用于衰减网络和阻抗匹配,但是不太明白T型滤波和PI型滤波的优缺点,还有T型网络和Pi型网络主要用于哪些地方,有什么好处,高手们多回帖讨论下

网友A:
这最好还是先看书,从Γ型看起,这是其基础。

楼主:
回复 网友A:
要是看书能明白的话就不用发帖了

网友B:
那你发帖也是无用的。结贴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呵呵,你用过这种网络拓扑结构吗,能否谈哈你的理解,书上讲的根本就不适用,都是说怎么计算的,实际用时,谁还自己计算呀,都不是一个可调电阻再跳,得到效果呢测量哈阻值就行了

网友C:
有便于理解和设计的方法,就是利用史密斯圆图。一般设计高频电路时都会用到它。但是对LZ来说Smith Chart可能也不是那么好理解的;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