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键盘管理芯片

楼主(2011-10-10):
小弟正在寻找一颗键盘管理IC,要管理6*6的机械键盘阵列,I2C接口的,有中断输出(类似MAX7359,但7359管脚太密了不好焊)。
如果有主I2C接口,发生键盘事件后能主动发指令给MCU就最好了。
有劳有劳。

网友A:
这个,弄个十几个脚的1元内的单片机,写个小程序就搞定了吧,
现成的应该不多,能找到的也就是矩阵键盘加数码管现实的哪种IC,而且价格3.5元以上,不划算
还是单片机来的实际。

网友A:
之前用过键盘加数码管显示的,看附件,如果你可以接受这个价格,不用数码管,只用键盘,那应该是符号你的要求的

楼主:
恩,楼上说的我也想过,不过这样的话,每次生产要烧两颗IC,工艺上比较麻烦,所以还是觉得选个被动器件更好些

网友A:
二者价格差2.5 量大,这个利润是非常可观的,而且,芯片也可以找代理商帮你烧录好,

楼主:
是啊,的确可以考虑。您上传的资料我研究一下,多谢啦

网友B:
MCU自己做掉,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