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EMIF通信速率的问题

楼主(2011-10-10):
我目前开发一款DSP+FPGA的板卡,dsp和FPGA之间有大量数据交互(对1080p60fps的图像实时处理),都说EMIF的通信速率较低,建议DSP和FPGA之间用rapidio通信,我大致计算了一下(我用6455)有64位的总线,时钟频率可选100M至200M之间,这么来看他们之间的通信速率也是很大的啊  差不多快10G了,比rapidio还快啊,

网友A(点评):
您好,请问EMIF时钟和EMIF速率转换的具体公式是什么

网友B:
是可以;
不过如果使用DSP的异步总线,还有setup, strobe, hold参数需要计算在内的,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快;
6455是否有同步总线我还不清楚;
另外,使用100M~200MHz时钟,对FPGA开发者还是个不小的挑战。

楼主:
同步的EMIF是速度很快,但是异步的慢,但是我看了一下6455的EMIF好像同时支持同步和异步
EMIFA can interface to a variety of external devices or ASICs, including:
• Pipelined and flow-through Synchronous-Burst SRAM (SBSRAM)
• ZBT (Zero Bus Turnaround) SRAM and Late Write SRAM
• Synchronous FIFOs
• Asynchronous memory, including SRAM, ROM, and Flash

网友C:
我现在也在使用DSP6747的EMIFA,也遇到了同样的困扰,通信速率只有3M左右:(

网友B:
没有使用DMA的话,速度不可能非常高

网友D(2012-02-23):
我用了DMA,速度还是慢

网友(2014-08-21):
必须使用E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