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教,贴片式光敏传感器性能检测方法?

楼主(2011-10-10):
我现在想买一款贴片式光敏传感器,因资金问题不可能购买专门检测仪器。在此拜求,怎样对其主要参数进行验证?方法最好能详细简单一些。。。。。。。[local]1[/local]

网友A:
最简单的,用个万用表,手挡着和不挡着测电阻 不过不知道你是否还要测其他的参数

网友A:
智能点呢,做个比较器,弄个指示灯,手挡着和不挡着 代表光强度,看指示灯量暗

楼主:

是多项性能参数,附规格书。。。。

网友B:
用万用表配合台灯检测好坏即可,详细测量参数的话必须使用专用仪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