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无法输出pdf

楼主(2011-10-10):
我用的altiumdesigner9,之前可以输出pdf,最近再输出pdf时一直提示没有安装打印机。我这段时间曾把office2003卸载了,安装过office2010,office2010能直接输出pdf。另外网上说安装一下虚拟打印机就可以,我试过也不行,怎么解决?

网友A:
安装5D pdf等pdf虚拟打印机软件,直接打印,打印选择为pdf就可以了。

网友B:
你安装一个虚拟打印机,在AD中不是输出方法了,是需要使用打印,打印机就选择你安装的虚拟打印机;这样才行。

楼主:
谢谢各位,估计是我office装的有问题,我把office10卸载后重新装一遍,虚拟打印机就可以用了,ad9也可以输出pdf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