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外围电路一点小问题

楼主(2011-10-10):
1、以太网芯片RTL8019地址总线和数据总线与CPU之间要接个470欧电阻?周立功的开发板有接,不明白为什么这么接?2、周立功RTL8019的复位信号与LPC2210的IO连接,RTL是5V供电的,LPC2210的IO口输出是3.3V,那样会匹配?RTL8019能接受的到复位信号?

网友A:
1,地址线上串电阻,一般用在DSP地址线这类高速的接口上,速率>=100MHz的通讯上,防止输出脉冲的震荡。一般33欧常见,具体参看手册。
2,电平能不能识别,看接受一方高低电平的指标,一般手册上叫Voh,Vol,如果单片机输出的3.3V电平大于Voh,则可以。

网友B:
你这个应该是两个不同电压的板子连接,电阻起到限流、分压的作用,保护3.3系统IO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