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机供电的问题

楼主(2011-10-10):
我有一个玩具电动乘骑车,原来是6V蓄电池供电,现在想用一个直流开关电源供电,但只有继电器的动作,电机不工作,想问问各位大侠,是怎么回事,谢谢

网友A:
电机也是6V的?功耗是多少?
如果电机是6V蓄电池供电,那是起不来的,此时你量下6v电源
原因:电池功率不够,电机启动,电流比较大。

楼主:
谢谢2楼的回复,电机就是普通的永磁直流电机,但我还是不明白为什么我加大直流电源的电压或电流,电机也无法转动,那用什么方法能使电机转动呢,望回复谢谢了

网友A:
电机功率呢?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