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UC120] ddllxxrr笔记十 USB HID

楼主(2011-10-10):
一、何为HID

USB HID类是比较大的一个类,HID类设备属于人机交互操作的设备。用于控制计算机操作的一些方面,如USB鼠标,USB键盘,USB游戏操纵杆,USB触摸板,USB轨迹球、电话拨号设备、VCR遥控等等设备。另外,使用HID设备的一个好处就是,操作系统自带了HID类的驱动程序,而用户无需去开发很麻烦的驱动程序,只要直接使用API调用即可完成通信。所以很多简单的USB设备,喜欢枚举成HID设备,这样就可以不用安装驱动而直接使用。

二、USB HID类可采用的通信管道

  所有的HID设备通过USB的控制管道(默认管道,即端点0)和中断管道与主机通信。

1USB HID规范定义的HID设备可用端点

管道

要求

说明

控制(端点0)

必须

传输USB描述符、类请求代码以及供查询的消息数据等

中断输入

必须

传输从设备到主机的输入数据

中断输出

可选

传输从主机到设备的输出数据

  控制管道主要用于以下3个方面:

  • 接收/响应USB主机的控制请示及相关的类数据
  • USB主机查询时传输数据(如响应Get_Report请求等)
  • 接收USB主机的数据
  中断管道主要用于以下两个方面:

  • USB主机接收USB设备的异步传输数据
  • USB主机发送有实时性要求的数据给USB设备
  从USB主机到USB设备的中断输出数据传输是可选的,当不支持中断输出数据传输时,USB主机通过控制管道将数据传输给USB设备。

三、与USB HID设备有关的描述符

  HID设备的描述符除了5USB的标准描述符(设备描述符、配置描述符、接口描述符、端点描述符、字符串描述符)外,还包括3HID设备类特定描述符:HID描述符、报告描述符、实体描述符。

同本程相关的是实体描述符

  实体描述符被用来描述设备的行为特性。实体描述符是可选的描述符,HID设备可以根据其本体的设备特性选择是否包含实体描述符。表2所示为HID的实体描述符结构。

表2HID实体描述符的结构

偏移量

大小

说明

bDesignator

用来指定本体的哪一部分影响项目(含义见表6

bFlags

位指定标志
0~4Effort
5~7Qualifier(含义见表7

下边说下程序:
程序是通过表来实现交互的

这个程序编译后下到开发板,然后把USBA口插入,这时在系统硬件设备中,出现了一个人体设备,这说明程序运行正常。

硬件初始化完成后,执行函数DrvUSB_Open() 来为HID设备初始化USB端点信息结构,现在系统准备好使能中断并等待插入USB主机。插入USB主机后,USB状态将从eDRVUSB_DETACHED 变为eDRVUSB_ATTACHED ,插入主机后执行函数HID_Init 来初始化HID供应商描述符为HID键盘或者HID鼠标。当我按KEY1键时光标无论在哪都向右移动,按一下动一下。

下边贴下主要函数,其实它就是个小人,总是向主机打小报告,这样的人还真有,没有程序就坏菜了

int32_t HID_MainProcess(void)
{
    int32_t i32Ret = 0;
E_DRVUSB_STATE eUsbState;

GPIOB->IEN = (1 << 15);
    NVIC_EnableIRQ(EINT1_IRQn);

    i32Ret = DrvUSB_Open((void *)DrvUSB_DispatchEvent);
    if(i32Ret != 0)
        return i32Ret;

while(1)
{
  /* Disable USB-related interrupts. */
  _DRVUSB_ENABLE_MISC_INT(0);

  /* Enable float-detection interrupt. */
  _DRVUSB_ENABLE_FLDET_INT();

  /* Start HID and install the callback functions to handle in/out report */
  HID_Init();

  /* Enable USB-related interrupts. */
  _DRVUSB_ENABLE_MISC_INT(INTEN_WAKEUP | INTEN_WAKEUPEN | INTEN_FLDET | INTEN_USB | INTEN_BUS);

  /* Enter power down to wait USB attached */
  PowerDown();

  /* Poll and handle USB events. */
  while(1)
  {
   eUsbState = DrvUSB_GetUsbState();

   if (eUsbState == eDRVUSB_DETACHED)
   {
    DBG_PRINTF("USB Detached!\n");
    break;
   }

   if(eUsbState & eDRVUSB_SUSPENDED)
   {
    /* Enter suspend here */
    PowerDown();
   }
   if (eUsbState == eDRVUSB_CONFIGURED)
   {
    /* Set HID IN report for interrupt IN transfer */
    HID_SetInReport();
   }
  }

  /* Disable USB-related interrupts. */
  _DRVUSB_ENABLE_MISC_INT(0);
    }
}

程序打包

网友A:
高端应用啊,坐个沙发支持下...

网友B:
新唐的例程是轮询的,很难和其他程序结合应用,例如和look。

网友C:
给力呀。顶一把。

网友C:
能否告诉一下,有没有上位机用的HID调试测试工具?我也想玩玩。

网友B:
我准备在hotisp里做个hid助手

网友D:
请问下  这个怎么玩

楼主:
回复 网友D:
只要把开发板的U口接上,然后按KEY1键,再看你的鼠标就行了

网友E:
用鼠标做例子不好,大家很多时候都不是要一个Windows接管的设备,而是要自己控制。不知道楼主可曾仔细看过HID SPEC。你只要简单的在Report Descriptor里面定义一个发送buf和一个接收buf,然后就可以容易调用Windows的HID API 和你的下位机通讯了。如下例。

const U8 HID_ReportDescriptor[] =
{
                HID_UsagePageVendor( 0x00 ),
                HID_Usage          ( 0x01                     ),
                HID_Collection     ( HID_Application          ),
                        HID_LogicalMin   ( 0                        ),  /* value range: 0 - 0xFF */

                        HID_LogicalMaxS  ( 0xFF                     ),
                        HID_ReportSize   ( 8                        ),  /* 8 bits */

                        HID_ReportCount  ( HID_INPUT_REPORT_BYTES   ),
                        HID_Usage        ( 0x01                     ),
                        HID_Input        ( HID_Data | HID_Variable | HID_Absolute ),
                        HID_ReportCount  ( HID_OUTPUT_REPORT_BYTES  ),
                        HID_Usage        ( 0x01                     ),
                        HID_Output       ( HID_Data | HID_Variable | HID_Absolute ),
//                        HID_ReportCount  ( HID_FEATURE_REPORT_BYTES ),
//                        HID_Usage        ( 0x01                     ),
//                        HID_Feature      ( HID_Data | HID_Variable | HID_Absolute ),
                HID_EndCollection,
};

网友E:
另外关于HID的windows程序,可以看DDK的例子。很强大。

网友B:
是的,鼠标的例程没多大实用价值,与其通讯控制设备才是目的。

网友B:
新唐的nulink就是一个很好的hid应用。还有usbis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