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pmos管实现电源开关

楼主(2011-10-10):
需要一个MOS管开关电路,实现对输入电压为4V,电流为2A。要求利用4V的电源为下级模块供电,能够利用TTL电平实现电源的打开和关断(高电平打开)。选用的mos管为IRF7416,是FET型Pmos管。平时主要做数字电路,对这一块不是很熟悉,请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A:
再加个小功率三极管就行了

楼主:
应该怎么加啊,用三极管驱动mos管的G极吗?

网友B:
上图是王道,自己看吧,

楼主:
:D谢谢jjjyufan和lyjian,这个电路应该是经典的CMOS开关驱动电路了。模电做的太少了,惭愧。

网友C:
如果对开关速度要求不高的话,可以直接IO驱动,接一个10K的上拉电阻即可

楼主:
我正想问下jjjyufan,这个电路的速度能够达到多少。IRF7416的速度如图所示,这样算下来的话电源启动时间应该算是多少呢。我找不到PTDC143EU的时间的参数。

4# jjjyufan

楼主:
回复 网友C:
请问这个开关的速度应该怎么算啊,如果能够用上面的电路的话开关速度应该是多少呢?

网友D(2014-11-02):
引用 网友B:
上图是王道,自己看吧,

版主,小弟问一句mos管上后面的电阻作用好是????
若只做开关使用,完全没有必要呀!!!还是为加快MOS管开关的速度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