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运放,单电源,高阻,带宽大于2M

楼主(2011-10-10):
如题,请推荐一款单电源运放,用来做电压跟随和电压保持用的.
要求高阻,带宽大于2M,5v电压下可工,SR大于2.5v/us,价格不超过10元.
目前处于研发阶段,不能大量拿货,所以最好是好买的那种.

网友A:
这个指标的运放大把。价格1元以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上,你不了解行情吧?运放可不是白菜

网友B:
本人正在用的一个. 推荐给你, tlv2374. 不过SR 2.4v/us.

网友C:
TLC2262或2142也可以

网友A:
运放不是白菜,比白菜便宜

网友A:
知不知道一个运放10元是什么概念?

楼主:
回复 网友A:
烦请推荐一个合适的运放

网友A:
按你这个性能及价格要求,根本就不用推荐,随便找个大厂都能抓一大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既然这么容易,烦请帮我抓一把出来.

网友A:
你的工资给我吗?

网友B:
5楼的器件, 前者 SR 才0.55, 后者又是双电源的. 看样子不合要求.
楼主来找资料的, 何必跟人斗气呢?

网友D:
根据需使用运放个数,还可选择AD8532、AD8534,费用当然不包括运费。

网友C:
5楼的器件, 前者 SR 才0.55, 后者又是双电源的. 看样子不合要求.
楼主来找资料的, 何必跟人斗气呢?
引用 网友B:
SR是什么指标?:$

网友D:
SR(Slew Rate)为压摆率,也称为转换速率。表示运放对信号变化速度的适应能力,是衡量大幅值信号时工作速度的参数,常用单位为V/us.

楼主:
AD8531比较合适,就是温漂稍大,高达20uv/摄氏度

网友D:
至于温漂,你可通过外部电路补偿,如果你想要每个指标都令自己满意,但你又不想花太多的钱,通常没那么好的事情。你只能折中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