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问题

楼主(2011-10-10):
MPLINK 4.38, Linker
Copyright (c) 1998-2010 Microchip Technology Inc.
Error - Device not specified. Use /p option to specify a device.
Errors    : 1

什么原因?

网友A:
用的ASM吗?

应该是没有指定芯片型号或者是没有包含该型号的头文件造成的吧。

网友B(2011-12-09):
今天升级版本后也遇到这个问题,你是不是也换版本了!或者是其他人得程序考过来的?
找了好久找到解决办法了!
  列一下我知道的原因和解决办法
  1、目录不对,选择正确的目录
  2、器件不对,选择正确的器件
  3、以下是我从microchip官方论坛COPY,我是这么解决的!

mplink.exe should be selected in the IDE (It will in turn call _mplink.exe). IDE should be supplying the device name to the linker (with /p option) when it invokes the linker. In your case it is not happening for some reason.

Try using 'Restore Defaults' in 'MPLINK Linker' tab  of Project Build Options (Project>Build Options> Project).

If that doesn't help, then check the 'Use alternate setting' check-box and add  /p18F458 to the option string below the check-box.

Regards.

In case this problem has not yet been solved, or if it has then perhaps this will just serve as reference. The work around is as follows:

In MPLAB IDE go to Project->Build Options->Project. Under MPLINK Linker, tick Use Alternate Settings then add the linker option /pxxxxx (device type). See the script below:
/m"$(BINDIR_)$(TARGETBASE).map" /w /p18F67j60 /o"$(BINDIR_)$(TARGETBASE).cof"

Cheers...

  3、

网友:
浙江好玩吗?你帮人家升级完了?

网友B:
回复 网友C:
.....还没,不是很顺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