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符号数,逻辑左移和算术左移一定相同吗?

楼主(2011-10-10):
#include<stdio.h>
int main(void)
{
    signed char c = 0xa1;
    short x = 0xa1a1;
    printf("%x===%d\n%x===%d\n%x===%d\n",c, c, (c<<1), (c<<1), (c>>1), (c>>1));
    printf("%x===%d\n%x===%d\n%x===%d\n",x, x, (x<<1), (x<<1), (x>>1), (x>>1));
    getch();
    return 0;
}
以上程序在win-tc运行结果为:
ffa1===-95
ff42===-190 (问题1:按我理解结果应为0x42===66??哪里出问题了)
ffd0===-48  (问题2:以上3个结果怎么多了ff???)
a1a1===-24159
4342===17218(问题3:为何又变正数了?)
d0d0===-12080
----------------分割线------------------
教材上说算术左移和逻辑左移相同,不太明白,写了个程序测试下,更糊涂了,求各位指点下,谢谢!

网友A:
主要重点是进位标志是否参与了移位。

网友B:
C语言移位时会先扩展为int型的。
2楼,这个问题跟进位无关。

网友A:
C语言移位时会先扩展为int型的。
2楼,这个问题跟进位无关。
引用 网友B:

百度了一下,结果是:
逻辑左移=算数左移,右边统一添0
逻辑右移,左边统一添0
算数右移,左边添加的数和符号有关
e.g:1010101010,其中[]位是添加的数字
逻辑左移一位:010101010[0]
算数左移一位:010101010[0]
逻辑右移一位:[0]101010101
算数右移一位:[1]101010101
------------------------------------------------
那就是符号位移动位置的问题了,ASM中只有带不带进位的指令,这个只能先扩展数据长度才能保证了。

网友A:
好像很少管它,俺从来没关心它,直接都是变量左移或者右移。

楼主:
注:win-tc int为16位。
继续等答案。。。

网友C:
一般是这样的
至于有没有"变态"的就不知道了

楼主:
问题3处结果是对的?负数算术左移成正数了。
7# ayb_ice

网友C:
FSL S08指令手册明确说明
"ASL (same as LSL)"

网友B:
signed char c = 0xa1;
c的最高位为1,所以它是一个负数,当它扩展为16位的int型时,前面当然要加上0xFF了,结果就成了0xffa1。
0xffa1左移一位,最高位扔掉,结果当然就是0xff42了,也就是-190。

0xa1a1,左移一位,扔掉最高位,就是0x4342,最高位为0,当然就是正数了。

网友D:
这些都是一些最基本的算术问题。

必须清楚无符号,有符号整数之间的转换以及范围,同时注意移位操作可以分为算术移位与逻辑移位两个不同的操作。

网友D:
没注意到楼主的问题是 左 移。

有符号数的逻辑左移和算术左移是相同的,只是左移会把最高位移除。对于有符号数,最高位就是符号位,1 代表负整数(范围 8bit: [0x80, 0xFF]; 16bit: [0x8000, 0xFFFF]) ,0 代表正整数(范围 8bit: [0, 0x7F]; 16bit: [0, 0x7FFF])

楼主:
:lol目前为止回帖的都是大牛级人物啊。
负数算术左移变成正数了,总觉得有些不妥。

网友C:
:lol目前为止回帖的都是大牛级人物啊。
负数算术左移变成正数了,总觉得有些不妥。
引用 楼主:

这个没有什么不妥的,需要软件处理
类似的问题很多
比如:
两个正数相加等于负数....

楼主:
赶上论坛首页了,:P 结贴了

网友E(2014-05-27):
11楼的highgear回答的很深刻,楼主的signed char c = 0xa1;而有符号char它的范围是-127至127。而0xa1换成十进制都等于161了,明显超出范围了,所以楼主本身初始化就有问题。

网友F(2015-07-02):
引用 网友C:
FSL S08指令手册明确说明
"ASL (same as LSL)"

这个给力

网友G:
这里涉及到了两个问题:
1、c,x均为带符号数,移位采用算术移位,即:
D, D<<1,D>>1
A1(10100001), 42(01000010),D0(11010000)
A1A1(1010000110100001), 4342(0100001101000010), D0D0(1101000011010000)

2、printf中,不定参采用int型对齐输入,%x,%d 采用int型提取参数,signed char型的c被强制转化为int型,即:
D, D<<1,D>>1
FFA1(1111111110100001), 0042(0000000001000010), FFD0(1111111111010000)
A1A1(1010000110100001), 4342(0100001101000010), D0D0(1101000011010000)

注:以上采用16位分析,int型为16位带符号整型。

网友H:
两个左移是相同的,只是左移会把最高位移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