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帮忙看看

楼主(2011-10-10):
(无正文)

网友A:
当LED发光时,Q1和Q3导通,R2两端电压约为0.7V,则Ie=700/20=35mA,Ic≈Ie=35mA,即LED发光是通过电流为35mA。但随后Q1、Q3依次截至,电流为0,但这期间,电流变化需要一个过程,只能通过仿真和实际测量来得到。

以上为个人理解,若有错误,敬请指正。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这个应该是对的了   跟模拟结果很近
能帮忙看看我这样算为什么不行吗?

R1两端电压U=10-0.7-0.7=8.6V
I=8.6/10k=0.86mA
Q3集电极电流为LED电流=0.86*100=86mA
然后Q1基极电流=86-35=51mA
Q1集电极电流=51*100=5.1A
崩溃了。。。。。。哪里有问题啊

网友B:
[
参与/回复主题 积分说明 新窗口 最大化 关闭 RE: 高手帮忙看看 [修改]

quote]2# klchang

你这个应该是对的了   跟模拟结果很近
能帮忙看看我这样算为什么不行吗?

R1两端电压U=10-0.7-0.7=8.6V
I=8.6/10k=0.86mA
Q3集电极电流为LED电流=0.86*100=86mA
然后Q1基极电流=86-35=51mA
Q1集电极电 ...
引用 楼主:

(Q3集电极电流为LED电流=0.86*100=86mA)R1的电流不等于Q3的基极电流吧?

网友A:
此时,三极管已饱和了,基极电流与集电极电流不成线性关系。建议看一下三极管的输出特性曲线和三极管的3个工作区域的相关内容。

网友C:
基本等于0.6/20=30mA

楼主:
此时,三极管已饱和了,基极电流与集电极电流不成线性关系。建议看一下三极管的输出特性曲线和三极管的3个工作区域的相关内容。
引用 网友A:

谢谢,我漏判断BJT的工作状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