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s9b96器件的稳定性如何

楼主(2011-10-10):
请用过的朋友说下,这个器件的稳定性如何?
FLASH 100次的问题解决了没?到底存不存在这个问题(勘误上倒是写了)?
有朋友在项目上使用了吗?功耗怎样?

网友A:
FLASH 100次的问题解决了没

这是啥问题了?

网友B:
回复 楼主:

100次是指100次能保证flash数据10年不丢失,如果超过100次不能保证数据保存10年;调试开发时烧写多次也不会影响,产品中最好不要用于模拟EEPROM使用。

网友C:
我以前是用9B96的,在多次的锁死与各种错误的遭遇后,果断换了别的版本,其实100次这个BUG就像不知兄说的不是最大的问题,但是9B96还有好多别的问题,反正我是推荐不要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