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FPGA控制DM9000的项目

楼主(2011-10-10):
用FPGA控制DM9000接入以太网,再在FPGA上实现一个裁到最简的TCP/IP。另一端或可通过串口连出,两端分别用网络分析软件和串口调试助手分析。或者最高能做到用nios移植lwip。已准备好现成开发板和另外的DM9000网络模块。如能提供帮助或承接项目酬金都可以商量。QQ号是2403218172

网友A:
询问FPGA型号

网友B:
一定要上nios 移植系统吗  任务少得话还不如裸机
Altara的nios2上系统移植和开发很乱 建议不用

网友B:
nios2 直接支持的网卡芯片不是DM9000 而是lan91c111
这样就需要自己写一个驱动module
时序先不说 100M网卡接收数据速率较高 串口打印肯定没那么快的
还有就是LE使用约束 。。。
qq:95613246

网友C(2011-12-06):
没什么帮助,可是可以提供DM9000系列网络控制器

网友D:
都快半年了,还在发帖啊

网友E:
用fpga可以不用dm9000了。

设计思路莫名其妙。

网友F:
用fpga可以不用dm9000了。

设计思路莫名其妙。
引用 网友E:

dm9000 是一个phy是物理层的东西,里面有高速串行4B5B编码,  fpga只能实现链路层的mac 为什么用fpga后不用dm9000

网友G:
MAC值可以模拟出来!

网友(2014-04-03):
深圳顺易捷科技有限公司不错  www.syjpcb.com

曾经和深圳顺易捷公司合作过,感觉确实不错,打板速度快,而且价钱合理,该公司的服务热线是13480101190 /13510965133  扣扣8000555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