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tps767d301 给F28335供电问题

楼主(2011-10-10):
我用F28335做了一块板子,电源用tps767d301来供电,内核电压1.9V与I/O电压3.3V都完全正常,程序不运行时TI_tps767d301芯片温度正常,但是一开始仿真运行程序是,其温度急剧升高,以致烫手,请问这是什么原因?电源电路完全照ezdspf28335开发板来画的。

网友A:
你芯片仿真时的电流是多大?芯片温度具体是多高?只要电流在规格范围内,如果散热做的好,是没有问题的。有点烫手,只要不是超过规格表,都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