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源线220v能走多远的问题

楼主(2011-10-10):
我想走5000M,5K W .走4平的线。大概能走多远?我要是想走的更远应该加什么设备呢?谢谢!

网友A:
:o LZ干嘛用的?

楼主:
当电源线用,我算了下大概能走1400m,加个什么装置能走到5000m呢?有没有升压装置呢

网友B:
先升压,再降压

网友C:
5kW大约22A,4平方每米8.5mR也就是压降0.187V,100m就18.7V,因此走不到1000m就没啥电压了,要想走到5000m,要变压器升压,比如升到750V,到地方后再变回220V。

网友D:
5KM,大哥别自己折腾,让电网的人来搞吧,升压750V够呛,11KV吧

网友D:
楼主可以考虑用光伏系统供电~~~

网友E:
11kV的线路,不是搞普通弱电的电工能做的。

网友F:
根据5楼的计算,假设电压减少18.7V可以接受。截面积为4平方毫米的铜线能走100m。那么走5km需要升压到11000伏。如果导线改为16平方的线电压升到2750伏就可以了。但750V肯定是不行的。

网友C:
升压成750V是小了些,主要是考虑峰值电压超过1100V就比较难搞,距离不够的话可以靠增加线径来解决。
但是升压效果是平方的,升压2倍,不仅电流1/2,同时同样压降所占的比重也变为1/2,这样传输距离就是(750/220)^2=11.6倍,再加上即便有压降也可以在电压变低的时候加以调整,所以用4平方仍然有可能走5km。

网友G:
简单点看就是Ω定律的玩意嘛、
但是低压走这么远不得不考虑效率啊.

网友H:
5000M 肯定高压送电了 10000V的

网友I:
这个楼主自己是不能解决的,这么远距离要电线杆或挖地沟铺管道,国家规定这只能由电力部门介入解决,而且费用也比自己搞更低。当地没有输电线的话,可以交钱申请,有输电线申请的变压器就可以了。

网友J:
我也觉得6楼大哥说得有道理,干嘛不交给电站的管,搞得还挺复杂,5KM的距离随便找两根电杆拉个下杆线不就有220v电了么,况且5KM的距离走4平方的线不合理吧。除非LZ就是搞电网的。

网友K:
拉三条11kv的.加一个变压器就行了.搞啥升压啊...
油田都是直接拉线.然后加变压器

网友L:
找供电局吧,就近找变压器。。。。

网友M:
LZ脑袋有问题呀:5Km铜线要多少钱呀?就你那5Kw如果附近没变压器,电业局也不会理你,除非你是他领导,建议你买个柴油发电机算了

网友A:
是啊! 找发电机吧,要考虑成本才行。租借发电机不超过1万。自己拉超过1万事肯定的

网友N:
5KW的发电机组,不花多少钱,再弄点太阳能板子,风力发电机啥的,你可以申报新科研项目了

网友O:
回复 楼主:
先升压,再降压,损耗问题

网友P:
说的很好!!

网友Q:
发电机是个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