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控硅调光对家电的危害

楼主(2011-10-10):
最近在做调光的设备,看到一些**说道可控硅调光对电网有危害,随即想到家电的危害,哪位有兴趣发表一下

网友A:
危害比地沟油大么?

网友B:
楼主说的“对电网有危害”和“对家电的危害”,两个“危害”并不是同一个意思。

网友C:
可控硅调功率,产生谐波,电网被干扰,附近的家电有可能被干扰,要看具体是什么家电了。

网友D:
回复 网友A:
:lol

网友E:
那就改調功,危害小些:lol

网友F(2012-03-05):
0点打开,0点关断,还有危害吗

网友G:
0点打开,0点关断,还有危害吗
引用 网友F:
危害没有了,但如何调整呢?大概只能调整为总功率的1/2、1/3、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