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A52 封装 pcb 请教!有图片。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1-10-10):
自动布线,修改下吧 ,至少走线从焊盘中心出来啊,
关于焊接:
机贴,没问题,开钢网,上锡膏,机器定位 过炉即可
手焊,先上锡,刷助焊剂,放芯片,注意和丝印位置对齐,风枪温度380 风速 中间档差不多,垂直加热,
受热,由于锡球的拉力,芯片自动会对齐焊盘,此时,芯片有个下层的动作,稳定后,移开风枪,冷却一段时间,基本焊接完毕,一般成功率还是蛮高的,
这个得讲究手艺。

网友B:
LS不愧是高手。

网友B:
自动布线?
还是用手工布线拉出的好。

楼主:
多谢!
在里边放少量的过孔可以吗?
另外还有个问题就是BGA 芯片的引脚底部是半球的而 LGA芯片的引脚底部是平的 ?
如何才能焊接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