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级放大中得振荡

楼主(2011-10-10):
三级或三级以上,直接耦合时,为什么产生的振荡是高频振荡,而有耦合电容,旁路电容产生的振荡就是低频振荡呢?

网友A:
这是由于产生相移的电路元件不同。
低频段产生相移,往往是由于级间耦合电容、旁路电容等等,这些电容的容量或电路设计得不恰当,造成低频段某频率满足振荡条件而产生振荡。高频段产生的相移往往是器件或电路板的分布电容或电感造成的。
在低频段,这些分布电容的容抗极大,分布电感感抗极小,对电路工作几乎没有影响,故不会由于分布电容和电感引起相移产生振荡。高频段则恰好相反,级间耦合电容等等产生相移非常小。
更详细的内容,参考“负反馈放大器的稳定性”之类**。

网友B:
振荡前提是有反馈。高频振荡是因为极间寄生电容。对低频而言,寄生电容可忽略不计,但对高频则不能。
另外高频电路中有时候看不到电路有反馈网络,但也有可能有振荡
耦合电容引起的振荡则是may伯所说的设计不合理造成的,恰好满足了相位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