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PROTEL99位号后自动加A

楼主(2011-10-10):
今天用99做了一个元件库,画了两个IC,有一个IC摆到原理图上时位号自动加了一个“A”,就是把位号全删掉,仍然显示有一个“A”。另一个放上去又没有。不知道另位有没有碰到过这种情况,除了重做之外有什么办法?

网友A:
你的原理图库中元器件是否做了PART1和part2?

网友B:
肯定是无意间做了PART1和part2了吧,查查原理图库

网友C:
图上不是大大一个“Part 1”写着吗
那肯定是这个元件做成了几部分了

网友C:
看了一下,都有“Part 1”写着
不过还是可以肯定是这个元件做成了几部分了

楼主:
原来是这样。。。。不知道怎么弄的就出来了....:lol
开始想新建一个元件,结果点了新建子件。。
谢谢各位大侠: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