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LED驱动电路是否是简易恒流源?

楼主(2011-10-10):
如图,这个是简单的LED驱动,还是利用Q72反馈成简易恒流源?

网友A:
估计是后者。

网友B:
这叫限流源:lol

楼主:
有的说Q72是起保护作用的,有的说是反馈作用的,这个真相到底是什么?

网友C:
3楼说的没错,Q72是限流的。当输出电流大于Q72的Vbe/R80||R81时,Q72饱和导通,Q73零偏关断。

网友D:
个人认为是限流的,q72也是利用反馈的

楼主:
5楼的:当输出电流大于Q72的Vbe/R80||R81时,Q72饱和导通,Q73零偏关断。???

这个思路我也考虑过,但是Q73零偏关断之后,输出电流=0,电路恢复正常,然后输出电流又大于Q72的Vbe/R80||R81,Q73又零偏关断,电路会一直这个处于一个不稳定的状态?????

网友E:
7楼正解

网友F:
不会不稳定,会很稳定。

网友G:
自己动手试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H:
R78与R79比,比例很大,姑且认为输入电压直接接到Q73基极,那么这个电路应该线性+加限流的恒流源吧,线性区电流为(Vin-0.7)/(R80//R81),最终的限流电流应该是0.7/(R80//R81)

楼主:
DOWN-TX是MCU的IO口,个人估计是控制占空比的,然后J12处接的是一个LED,个人感觉恒流源可能性比较大,如果照此估计,那么横流I=Vbe/R80||R81,也就是Q73应该工作于放大区,而非饱和和截至状态。

网友I:
不会不稳定,会很稳定。
引用 网友F:

为什么会很稳定呢,大虾能否详解一下,谢谢

网友J:
是叫限流更切当

网友K:
当Q72基基电压上升到0.7V,Q72的Ube=Uce,Q72工作在饱和状态,即UCE=0,也就是说Q73的基极<0.7V,所以应该是限流电路,不明白可查阅《模拟电子技术基础》清华第四版33页的倒数第二行!

网友K:
也可以看做反馈,使电路中得电流工作在稳定的电流值;注意,Q72是不会产生截断现象的,而是工作在临界饱和状态,从而达到使电流工作在一定的电流值,这个电流值在最大电流值附近,可以利用仿真软件仿真一下效果;

网友L(2012-04-10):
我总算找个某个电路的原型了,哈哈···

网友M:
各位大侠,
如果我在负载处串一个电流表,改变DOWN-TX处电位,是否就可以验证这个电路了?

网友N:
电流较小时,Q72工作在截止区,电流大时,工作在放大区,而不是直接进入饱和区

网友O:
个人认为:DOWN-TX为高低电平控制LED灯的亮与灭,而并非PWM波,两个三极管与R80,R81组成恒流源,当DOWN为高电平时,Q72开始工作于截止状态后很快稳定于放大状态,从而恒定电流,电流大小估计在1A左右,可使用18楼方法进行验证一下。

网友P(2012-06-02):
利用半导体三极管在较大电流范围内其基极—发射极电压Vbe 近似为常数这
一特性,可以组成低成本的简易驱动LED 的电流源

网友Q:
就是恒流源,
个人认为恒流与限流的区别在于:
恒流是有反馈的,而且当负载电压在一定范围变化时,其输出电流是受控的,
而限流是没有反馈的,如限流电阻,或者当负载电压在一定范围变化时,其输出电流完全失去了线性调整的,如LDO的输出保护;
楼主的电路明显是有反馈的,而且当负载电压在一定范围变化时,其输出电流基本稳定,所以认为是恒流源。

网友R:
就是恒流源,
个人认为恒流与限流的区别在于:
恒流是有反馈的,而且当负载电压在一定范围变化时,其输出电流是受控的,
而限流是没有反馈的,如限流电阻,或者当负载电压在一定范围变化时,其输出电流完全失去了线 ...
引用 网友Q:

赞同这个看法

网友S:
Q72一定会导通么?要看负载的情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