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F103RET DAC 问题

楼主(2011-10-10):
DAC 配置具体如下
void DAC_Configuration(void)
{
DAC_InitTypeDef DAC_InitStructur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DAC Periph clock enable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DAC, ENABLE);
/* Configure DAC_CH1,DAC_CH2 output pin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DAC1 | GPIO_PIN_DAC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IN;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DAC channel1 Configuration */
  DAC_InitStructure.DAC_Trigger = DAC_Trigger_Software;
  DAC_InitStructure.DAC_WaveGeneration = DAC_WaveGeneration_None;
DAC_InitStructure.DAC_LFSRUnmask_TriangleAmplitude =DAC_TriangleAmplitude_4095;
  DAC_InitStructure.DAC_OutputBuffer = DAC_OutputBuffer_Enable;
  DAC_Init(DAC_Channel_1, &DAC_InitStructure);
/* DAC channel2 Configuration */
DAC_InitStructure.DAC_Trigger = DAC_Trigger_Software;
  DAC_InitStructure.DAC_WaveGeneration = DAC_WaveGeneration_None;
DAC_InitStructure.DAC_LFSRUnmask_TriangleAmplitude =DAC_TriangleAmplitude_4095;
  DAC_InitStructure.DAC_OutputBuffer = DAC_OutputBuffer_Enable;
  DAC_Init(DAC_Channel_2, &DAC_InitStructure);
DAC_Cmd(DAC_Channel_1, ENABLE);
DAC_Cmd(DAC_Channel_2, ENABLE);
// DAC_SetDualChannelData(DAC_Align_12b_R, 375, 375);
// DAC_DualSoftwareTriggerCmd(ENABLE);
}

问题:
1,管脚应该配置成GPIO_Mode_Out_PP;还是GPIO_Mode_AIN;
     两种配置都试过,DAC都可以正常运行。
2, DAC_SetDualChannelData(DAC_Align_12b_R, 0, 0);
      DAC_DualSoftwareTriggerCmd(ENABLE);
     这样管脚输出是不是应该为0,但是我这边两个管脚都有65MV的电压(管脚后级都断开的情况下)。

网友A:
1)应该使用GPIO_Mode_AIN。

2)开启内部Buffer时,DAC输出不是轨到轨的,数据手册上有具体参数。

楼主:
香主:
也就是说应该配置成
DAC_InitStructure.DAC_OutputBuffer = DAC_OutputBuffer_Disable;
这样输出就会变成0了对吗,
我试试去

楼主:
谢谢香主,问题正如你说的那样,关闭内部Buffer后,输出正常了。结贴

网友B:
香主解决问题总是能找到关键

网友A:
谢谢香主,问题正如你说的那样,关闭内部Buffer后,输出正常了。结贴
引用 楼主:

你的问题解决了,但是我没有得到奖励分呢,:'(

网友C:
给分。。。。不给绑架LZ

楼主:
发帖的时候是0分,现在怎么弄才能给分呢,哈哈

楼主:
新的问题又出来了,之前开内部buffer时,输出是对的,计算输出300mv,最后实际测量即为300mv,但是关闭内部buffer后,0输出时没问题了,但是计算输出300mv,实际测量输出只有270mv,不知何故。

网友A:
新的问题又出来了,之前开内部buffer时,输出是对的,计算输出300mv,最后实际测量即为300mv,但是关闭内部buffer后,0输出时没问题了,但是计算输出300mv,实际测量输出只有270mv,不知何故。 ...
引用 楼主:

可能你的负载太重了。查查数据手册,看看匹配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