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复位电路阻容值怎么选定呢?

楼主(2011-10-10):
(无正文)

楼主:
我记得有一家公司产品是只接上拉10K,但是没有下拉电容,上电复位用一个专门的复位芯片,只能这样做吗?

网友A:
试下这种接法

网友B:
楼主使用没有问题啊,
可能是受干扰了,
4楼的抗干扰能力强,建议试试

网友C:
应该没什么太大问题

网友D:
之前也被这个困扰过

网友E:
按TI公司的接法,我的就是这样接的没问题!

网友F:
看问题贴,学知识。

网友G(2013-05-27):
受同样问题困扰ing,不知大家怎么解决的

网友H:
上拉电阻10k

网友I:
引用 网友A:
试下这种接法

这种接法比较常见,楼主值得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