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虾支支招

楼主(2011-10-10):
(无正文)

网友A:
此电路明显是反激开关电源的一部分,而开关电源部分楼主没有贴出来。
TL431的作用,不谈整个反馈环,根本不可能理解。

网友B:
直接分析,就是Vo点电压超过2.75V就点亮发光管,而这个LED是光耦的一部分,所以就是电压超过2.75V探测器。

楼主:
C5  R39起什么作用呢?

网友C:
如果楼主电路是完整的,431没有连接其它电路,那么这个电路就没有任何意义,纯属画蛇添足。

网友B:
C5  R39起什么作用呢?
引用 楼主:

那个时间常数是0.24毫秒,应该是消振的,否则在光耦开关的过渡时间可能有振荡。

网友D:
楼主的图 就是一个开关电源 隔离后的部分电路图,开关电源出来24V,也许后端还需要个15V电源,所以加了个7815,那部分431电路,应该是24V的反馈部分,控制着开关电源IC 输出电压精度

网友E:
肯定是开关电源 的一部分

网友F:
如果是电源电路,TL431应该有个反馈给PWM控制器。 来调整。。。

楼主:
TL431本身不是起稳压作用的吗?

楼主:
V0点电压过高或过低会导致光耦开关点亮?

网友G:
这个TL431在这里面应该是一个电压保护的作用,上面那个发光二极管 应该是光耦的一半,没画全!光耦在这里起反馈作用!

网友H:
反馈稳压

网友I:
是做电源吧

楼主:
光偶什么时候会点亮呢?V0电压多低与多高会点高呢?

网友J:
开关电源反馈回路的一部分,当R13对地打压大于LM431内部参考电压时,就产生回路电流流过光耦PH1,点亮光耦。

网友J:
光偶什么时候会点亮呢?V0电压多低与多高会点高呢?
引用 楼主:

看下你TL431的资料,看参考电压是多少。

网友K:
截图截一半,啥意思哦。。害这些个大牛给你忙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