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我画PCB板,给点建议~~

楼主(2011-10-10):
第一次画的板子,给我点经验建议。不怕挨批评~

网友A:
LZ第一次画就画的这么好

网友B:
LZ画这么好,赞一个.

楼主:
有几个疑问请教大家:
1.  电源线是不是也尽量不用直角?
2.  信号好不好怎么判断?是不是看底层铺地面积? 我的板子底层怎么有一块没有信号的?

楼主:
3.  通孔放在什么位置合适,要放多少信号流通更好?

网友C:
不会是第一次吧

网友D:
名师出高徒?一次?

网友E:
晶振的放置位置,以及与mcu的连接线,要从新处理一下,最好别双面走线,c3我觉得是不是选的太大了,不清楚你这里的电压级别,r12与r10,是多圈电位器3296吧,我觉得放不下

网友F:
电源尽量宽一些走直角

网友G:
1.插针下面最好不要走线。
2.电源和信号线最好别走直角。
个人见解

网友H:
赞一下!不错!名师出高徒

网友I:
电源线有点夸张,还有晶振是否存在问题?

楼主:
21ic的朋友很专业,我来说一些问题吧
1.  最失败的地方,晶振和MCU不在同一层,很多同事说头一次看到晶振放下面的,汗..
     晶振在下面单片机暂时无什么影响,但是最好不要放下面。

2.  大电容很失败。大电容是给24V滤波的,负载大概1A--1.5A,前期板子用的是贴片钽电容,(这期板子我改版),耐压35V,但是很多爆的,我想到用耐压50的钽电容,美观嘛,都是贴片,但是担心再次爆,就直接用电解直插的了。

3.  电容电阻封装是0603,加上靠的近,焊起来不好焊,下次如果空间足够大,就用0805的了,好焊一点。

4.  大家有没有注意两个滑动变阻器R12 R10 引脚与底层有冲突?画的时候抱着侥幸心理,想把脚剪短点再焊底层DCDC,但是发现不大好,最好顶层底层别冲突吧。

5.  一个LED是MCU控制的,高点平驱动,这个很失败。应该用5V拉起来,MCU低电平点亮。。。

大家给信号方面提点建议

网友J:
對了第一次畫出這個板子,很贊了!

网友K:
电源信号最好别走直角。。

网友L:
先佩服,再学习一下~我觉得这已经有点成熟的味道了。

网友M:
才发现看别人PCB其实挺不容易看的。

楼主:
再说一个大错误吧,我把DCDC输出引脚正负搞错了,现在只能跳线了,还好才做14块板子。
以后画板子一定要细心检查!

网友N:
补点泪滴好一些。

网友O:
板子画的很好。既然你这个是双面板了,那么就不要那么绕线,打孔走线多好。

网友P:
之前自己画的时候,也差不多吧

网友Q:
这板是第一次?那是忽悠人吧.

网友R:
比我画的好。

网友S:
对于信号线来说走直角会在直角处有线宽的变化导致阻抗变化,才要求不走直角的。因此电源走直角是没有问题的,只要线宽通流足够就可以了。

网友T:
第一次还是不错的

网友U:
:)电源线尽量不要构成环状,这样不好。。。。。

网友U:
整体还不错,,,表贴的焊盘走线有个别不太规范

网友V:
画的信号走向交代的不太清楚,看起来还是比较费力气的

网友W:
刚学的小菜鸟,来围观下

网友X(2011-11-14):
还是 有很多的问题哈 尤其是安装孔的距离太近了哟

网友Y:
布局下功夫了,楼主,第一次画得很不错

网友Z(2012-08-12):
不是接插件与贴片分别放在不同层会更好生成作业吗?求 pa2792 或版主先生解答

网友Z:
回复 网友I:
不是直插件与贴片分别放在不同层会更好生产作业吗?求 pa2792 先生解答

网友AA:
我只会自动布线...

网友AB:
电源线、信号线不要走直角、锐角;
地尽量铺的完整一些,尤其是芯片下方的地;

不过LZ第一次画成这样,着实不错...

网友AC:
第一次,很不错了!有前途啊楼主!

网友AD:
电源线绕了3/4的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