片子终于烧坏了,哎

楼主(2011-10-10):
今天调试电路时忘了关电源,在带电情况下用万用表(调到PN结档)一端接IO口另一端接VDD(3.3V),结果7805和MCU奇烫,后来发现片子烧坏了。可是连我自己都不相信就算VDD误接到IO口,也不至于烧坏片子啊!

网友A:
会不会是 表PN檔电压和5V叠加造成过压燒的呢?
:当然一般DM PN檔开路电压只有3V,短路电流也只有1mA;
但我手边就有一个古董級的台式表――固偉GDM-8145,
这玩意PN檔开路电压大于12V !!(这型号表好像都这样)
不知道会不会容易燒芯片,都不敢用..:sleepy:

楼主:
即便两电压叠加有6V,应该只将IO口打坏。应该不至于片子被击穿(VDD到VSS短路)吧

网友A:
回复 楼主:
那可不一定哦,一般的IO都有ESD Diode.这时IO置输入或者输出高电位的話,過VDD+0.6的电压即会反灌加到VDD.如果VDD没有钳位齐纳管.VDD必定会抬高
(一般MUC工作电流都在ma級甚至以下,若此时VDD再没有給其他线路供电的話,嘿嘿..)

楼主:
谢谢 Light_David,我想正是因为MCU的VDD端未加钳位电路导致叠加后的电压施加到VDD端致其击穿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