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滤波电容取值的相关计算公式

楼主(2011-10-10):
如题。千万别和我说。。。。。。。。。。。经验值:'(
新手伤不起。。。
求大虾治伤

网友A:
帮顶,我也想知道!

网友B:
如果需要严格计算,则需要约定严格的性能条件,例如容许的电压纹波多少?接多大负载?成本能承受多少?体积能接受多大?希望的余量是多少?期望的寿命多长?发热有没有影响等等?
。。。。。。

所以,实际工程应用中确实是依据经验值取值,俺一般建议的最低值:100mA电流最小不低于100uf

网友C:
我做过相关实验,将电容加在LD模组前,取不同电压而后测得光功率。其结果与不加电容的测试结果作比较,其结果比没加电容的值偏小。         (此电容主要起滤波作用)
想知道滤波电容的相关计算公式,其实你可以做一个仿真电路,测得加电容与不加电容前后电路变化,应该很容易用我们平常的方法,计算相关数据。
若那位高手有简单的直接计算方法,我顶。。。。。。。。。。。。。。

网友D:
LZ是指什么滤波电容,电源?
开关电源还是变压器,
电源输入还是输出,DC/DC还是线性稳压器?

网友E: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吧,光这话题绝对可以写本书。
  静下心来吧,与其求公式,不如自己花点时间去把它吃透,要不别个给公式你也不敢轻易尝试。

网友F:
光滤波器的书就能写厚厚的一本书。。各种形式的滤波器,各种用途的滤波器,这个啥都不说。。怎么解决呢。。

楼主:
小鸟对自己的无知已经无地自容了,那有没有哪位大侠有这方面的资料或书籍呢,分享或介绍下下。小鸟万分感激。

网友G(2015-12-14):
一本书。。各种形式的滤波器,各种用途的滤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