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58和LMV358有什么区别啊?

楼主(2011-10-10):
(无正文)

网友A:
这种问题看这两者的规格书

网友B:
LMV358为低电压mos器件.

网友A:
LMV358为低电压,但应该不能算mos器件。
工艺上叫BICMOS工艺

网友C:
LMV358我记得是轨到轨的

网友D:
这两个差距可是真的不是一般的大啊。。看一下PDF就全知道了

网友E:
自己看手册啦,难道要我们看完了告诉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