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xp无法访问samba

楼主(2011-10-10):
我的电脑装的是xp,虚拟机装的是REDHAT5。samba配置好下,网络设置好,PING能通,在网上邻居里面的一个组,和XP不在一个组可以看到samba服务器,但是打开输入密码进不去,在命令输入\\192.168.1.3 LINUX IP),再输入密码也是一样进不去!请各位高手帮忙看看,谢谢!!

网友A:
samba 不要用.

windows定义的协议, 不要用.

就说这么多.

网友B(2012-01-26):
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为什么论坛里好多人使用很老的Linux发行版?

网友C:
试试
setenforce = 0

网友A:
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为什么论坛里好多人使用很老的Linux发行版?
引用 网友B:

菜鸟多,我也没办法。

网友D:
我和你情况一样,后面就没有用samba,用 '管理'里面的 ‘连接到服务器’稍微设置一下就好了

网友E(2012-02-26):
5# sinanjj 可能都是看国嵌的视频学的

网友F:
根目录没777权限...
你还是重新建一个目录吧....

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你要初始化一下你那帐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