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轮自平衡小车源代码(24楼)

楼主(2011-10-10):
以前调平衡时用的别人编的小工具,感觉不是太复杂,于是心血来潮打算自己编个,刚好借这个机会学一下VC。

自己试着还挺好用,这是我拍的一个视频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zExNTU0MzI0/v.swf

楼主:
单片机那边每60ms发送一次数据(其他时间间隔应该也可以),发送格式如下:

  1. USART_T(angle*57.3);      //角度     angle单位是弧度,乘以57.3变成角度
  2. USART_T(angle_dot*57.3);  //角速度
  3. USART_T(255);             //这个255是一定要发送的,作为一次发送的结束标志

网友A:
谢谢楼上,能否把你的串口通信部分发上来参考一下,调试好几天总出错!

网友B:
做的不错,转贴过来~~~

要是能增加波特率可任意设置,就更完美了~~~

楼主:
代码都是对的,后面的注释可能有出入,我没有仔细核实,以代码为准。
  1. CLKCON=0x2c;  //内部16.6M,两分频后8.3Mhz
USART_INI()
{
SCON=0X50;
T2MOD=0X80;           //不对sysclk再分频
T2CON=0X30;           //收发都以t2计数
RCAP2H=0XFF;
RCAP2L=0XE5;   //波特率9600,计算得来,非查表
TR2=1;                   //开T2
}
void USART_T( unsigned char dat )
{
SBUF=dat;
while(!TI);
TI=0;
}

楼主:
回复 网友B:

自制个小工具,没想整的太麻烦:)

楼主:
我把我的滤波函数帖上来。卡尔曼太大了,所以用的互补滤波。

也是参考别人的,不过参数是改过的(这些参数是我随意改的,有点歪打正着,其实滤波原理我也没仔细想,明白的童鞋就表笑话:lol),大概需要3-5秒钟才能稳定。这个滤波貌似不能自动将平衡点温漂归零,但是利用它将角度和角速度结合到一起了,提高了角度的响应速度。

使用时,先用角度监视工具查出静止时滤波后的温漂值,然后手动在角速度传感器模数转化值上加或减去这个温漂值,达到静态时角速度输出为0的目的。
//-------------------------------------------------------
//互补滤波
//-------------------------------------------------------
static float angle,angle_dot;                 //外部需要引用的变量
//-------------------------------------------------------
static float bias_cf;
static const float dt=0.01;
//-------------------------------------------------------
void complement_filter(float angle_m_cf,float gyro_m_cf)
{
        bias_cf*=0.0001;                                  bias_cf+=gyro_m_cf*0.009;
        angle_dot=gyro_m_cf-bias_cf;
        angle=(angle+angle_dot*dt)*0.95+angle_m_cf*0.04;
      }

楼主:
角度、角速度AD转换函数
static float acceler,gyro;
void AD_calculate(void)
{

gyro=0.011557*ADC(1)-3.035+105*3.14/180;        //后面105*3.14/180是对角速度零点的修正

acceler=0.003052*ADC(0)-1.4375;                //计算角度时,只用了加速度传感器的Z轴就够了

acceler=acceler*1.5+14*3.14/180;  //没有使用arcsin(),因为sin在0度附近变化时可以用sin值代替角度值,这样可以减轻单片机的计算负担。
  //*1.5是对角度的适当放大,14*3.14/180是对角度零点的修正

   complement_filter(acceler,gyro);

}

楼主:
电机转速计算相关函数

中断初始化
void INT_INI()
{
EX1=1;
EX0=1;           //开中断
IT0=1;          //边沿触发
IT1=1;
PX0L   = 1;                                   // 设置 INT0为高级中断
PX1L   = 1;
}
计数函数

void INT_L(void) interrupt 0  using 1
{
if(MA==1)
{
  speed_real_LH++;
}
else
speed_real_LH--;
}

void INT_R(void) interrupt 2  using 1
{
if(MA==1)  //只站立,不跑。所以两轮的转速方向参考相同。 #define MA P4_0
{
  speed_real_RH++;
}
else
speed_real_RH--;
}]

楼主:
//-------------------------------------------------------
//计算PWM输出值
//-------------------------------------------------------
static float K_voltage,K_angle,K_angle_dot,K_position,K_position_dot; //放大比例参数;这里是在main()函数中对它们初始化
static float K_angle_AD,K_angle_dot_AD,K_position_AD,K_position_dot_AD;//辅助放大比例参数
static float position,position_dot;
static float position_dot_filter;
static float PWM;

//-------------------------------------------------------
void PWM_calculate(void)
{

        K_angle_AD=ADC(2)*0.009;//辅助参数由变阻器ad转化得来,便于调节
        K_angle_dot_AD=ADC(3)*0.009;
        K_position_AD=ADC(4)*0.009;
        K_position_dot_AD=ADC(5)*0.009;

        position_dot=(speed_real_LH+speed_real_RH)*0.5;//position_dot是电机转速

        position_dot_filter*=0.85;                //车轮速度滤波
        position_dot_filter+=position_dot*0.15;

        position+=position_dot_filter;//position电机转过的角度,由position_dot累加而来

        position+=Speed_Need;

        if (position<-768)                //防止位置误差过大导致的不稳定
        {
                position=-768;
        }
        else if  (position>768)
        {
                position=768;
        }

                PWM = K_angle*angle *K_angle_AD + K_angle_dot*angle_dot *K_angle_dot_AD  +K_position*position *K_position_AD + _position_dot*position_dot_filter *K_position_dot_AD;//PWM是由四个参数累加而来,如果只要求平衡,可以不要position

        PWM_output (PWM);
}
pwm输出函数
//-------------------------------------------------------
//PWM输出
//-------------------------------------------------------
/*#define MA P4_0
#define MB P4_1
#define MC P4_2
#define MD P3_7*/

unsigned int PWM_10bit;        // 10位 PWM 输出缓冲区
void PWM_output (int PWM_LH)
{
        if (PWM_LH<0)
        {
                FW;     //#define FW MA=1;MB=0;MC=1;MD=0

                PWM_LH*=-1;
        }
        else
        {
                BW;   //#define BW MA=0;MB=1;MC=0;MD=1
        }

        if (PWM_LH>252)
        {
                PWM_LH=252;
        }

        PWM_10bit=4*PWM_LH;  //因为PWM原为8为pwm计算得来,这里重新定义10位pwm输出,所以,乘以4
                                                //10位pwm获得方法参考网友Cortex-M0的https://bbs.21ic.com/frame.php?frameon=yes&referer=http%3A//bbs.21ic.com/iclist-11.html
}

楼主:
参考网友Cortex-M0的10位pwm计算函数
void PWM_10(void) interrupt 12          using 1
{ static unsigned int PWM_10bit_bak;             // 10位 PWM 输出缓冲发送区
  static unsigned char PWM_Counter=0;                 // 10位 PWM 输出发送个数计数器
  if(PWM_Counter == 0)
    { PWM_10bit_bak = PWM_10bit & 0x3ff;         // 10位 PWM 发送开始,装入10位 PWM        初值至输出缓冲发送区

        }
  if(PWM_10bit_bak >= 26)
    { PWM_10bit_bak -= 26;                                         // 10位 PWM输出缓冲发送区 发送数据>=26, 数据减26暂存
          PWMD = 0xff;                                                          // 10位 PWM 发送一次数据0xff
        }
  else if(PWM_10bit_bak == 0)                                  // 10位 PWM输出缓冲发送区 发送数据=0
    { PWMD = 0x00;                                                          // 10位 PWM 发送一次数据0x00
        }
  else
    { PWM_10bit_bak = 0;                                         // 10位 PWM输出缓冲发送区 发送数据<26, 数据乘10,发送之
          PWMD = (unsigned char)(PWM_10bit_bak * 10);
        }
  if(++PWM_Counter > 40)
        { PWM_Counter = 0;                                                 // 10位 PWM 输出发送个数计数值大于40, 清0
        }
  PWMCON &= 0XFD;                   // 清除 PWM 周期计数器溢出标志 PWMIF

}

网友B:
呵呵~~~

顶zoomone小盆友细心的讲解,二姨家的菜鸟有福了~~~

不过 sh88f2051 的单路硬件8位PWM 输出,扩展成上述的单路10位硬件pwm计算函数,现在已过时落伍了~~~

最新进展:
不但将 sh88f2051 的单路硬件8位PWM 输出,扩展成双路独立控制的10位硬件pwm计算函数,而且还有效的将两路独立的编码盘测速反馈信号及电机电压反馈信号加入,和双路独立的10位pwm控制信号,一起进入那个淘浆糊的PID算法函数,最终控制两路小电机~~~

结论:史上最“烂”的山寨级 双路伺服电机控制及驱动器 诞生了~~~

网友B:
无图无真相,先上个用匠人的《串口猎人》的监控图,详细资料整理后上传~~~

网友B:
解释:
用匠人的《串口猎人》依次发送 两路相位相差 90度的 电机控制信号,并定时发送给 sh88f2051系统,再将控制器内监测信号上传给《串口猎人》,通道 No. 0 - 5 的显示波型,依次为 左、右路电压测速信号, 左、右路PWM实际控制电机信号(并非输入控制信号),左、右路编码盘测速反馈信号~~~

楼主:
回复 网友B:

单路硬件8位PWM 输出扩展成双路独立控制的10位硬件pwm  牛!

看来应了那句话,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天冷了,添条新裤子

楼主:
T1负责每10ms,对数据更新、输出一次
T1_INI()
{
TMOD|=0X10;                //方式1,16位
//TCON1=0X00;                12分频
TH1=0Xf8;
TL1=0XFA;
TR1=1;
ET1=1;           //  允许T1中断
}
unsigned char i=0;
void T1_isr(void) interrupt 3
{

TH1=0XE4;
TL1=0XFA;

AD_calculate();
PWM_calculate();

i++;
if(i==6)
{
i=0;

                        USART_T(angle*57.3);
                        USART_T(angle_dot*57.3);
                          USART_T(255);
}
speed_real_RH =0;
speed_real_LH         =0;
}

网友D:
如果是为了监视角度,用《串口猎人》是最佳选择哦。
理论上,可以同时监视8路数据

楼主:
我把我的源码文件上传上来

硬件有所改动,所以不要直接编译烧写,读懂后改一下再用

我的硬件改动不大,记得有个是测速计数中断原来电路用的int2,我把这一路改成int0;其他可能也有。所以先要读懂程序再对照自己的电路改

调平衡的关键在于让角度、角速度正确转化,说白了将传感器的电压变化正确的转变成数字量,所以

gyro=0.011557*ADC(1)-3.035+105*3.14/180; //后面105*3.14/180是对角速度零点的修正
acceler=0.003052*ADC(0)-1.4375;  //计算角度时,只用了加速度传感器的Z轴就够了

这两行的参数可能要根据自己的电路调整一下,调好的标志就是像我一楼视频那个效果。

角度方面调好后,基本就成了三分之二,剩下的主要是调那四个辅助变阻器,最好先把角度、角速度放一起调(另两个量设为0),我的经验是光

靠这两个还不能平衡,但是能看出来车轮是不是随倾角向相反方向转动,这个好了后,再加上电机转速那个量(电机转角依然为0),三个量调好后

小车完全可以平衡。由于电机的问题,让小车跑起来很困难,电机转角这个量就没必要加了,加上了反倒成了干扰。

这时可能小车虽然平衡了但是老有往某一边跑的趋势,这是因为程序认为小车的中心不是真正的中心,需要微调,调右上角三个变阻器里最上边那个就可以了。

测试发现51计算卡尔曼滤波速度很慢,计算角度有延迟,反而不好用。互补滤波对零点温飘处理的不好。各有利弊。

网友B:
顶zoomone小盆友~~~

网友A:
回复 楼主:

小车上电后的初始位置:

楼主:
回复 网友A:

acceler=acceler*1.5+(14+96)*3.14/180;

gyro=0.011557*ADC(1)-3.0396+(105+80)*3.14/180;

可以照上面方法修正一下

网友E:
顶   额 偶一段时间没弄车了  最近学习紧了 时间也少了

网友F(2011-11-27):
请教楼主:
用楼主的监控软件,10ms发送间隔
互补滤波后显示的角度感觉有延迟,而且动的时候角度会先向反方向动下才回到正确角度
这是为什么???

楼主:
延迟的话小车很难站起来。用4051做mcu时,卡尔曼滤波有延迟,互补就没有;我调试过程中发现两个原因能导致延迟。一、本来这种算法就太大了,像卡尔曼,单片机算不过来;二是同一种算法,参数设置不合理导致需要多次迭代才能稳定。 如果用我程序里互补滤波的参数4051算应该没问题的,你改参数了?

网友F:
楼主你好,参数改过了,现在延迟还好
问题就是向一个方向倾倒时会先有一个反方向的角度,不知何故

网友G:
楼主,麻烦问一下,别的地方我差不多看明白了 可是
   gyro=0.011557*ADC(1)-3.0396+114*3.14/180;
if(gyro*57.3>43)
gyro=43/57.3;

//acceler        =ADC(0);

acceler=0.003052*ADC(0)-1.4375;                //系数换算:2.5/(1.2*512);

acceler=acceler*1.5+14*3.14/180;
这里不太明白。陀螺仪0加速度时输出电压不是1.35V吗?为什么减去一个3.0396?

楼主:
回复 网友G:
单片机adc和传感器之间有放大电路,所以这个3.0396就是1.35经过放大电路相关的参数乘除后的结果。

网友G:
回复 楼主:
哦 这样啊 明白了 非常感谢!!

网友H:
很好,很有用

网友(2012-02-01):
有人能用这个程序站起来吗?

网友I:
请问用的是什么型号的传感器?

网友B:
有人能用这个程序站起来吗?
引用 网友J:

给个zoomone小盆友的视频瞧瞧:

网友B:
请问用的是什么型号的传感器?
引用 网友I:

MMA7361LT MMA7361三轴加速度传感器 【双皇冠卖家】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8881385065

ENC03 ENC-03RC ENC-03MB 百分百全新原装进口,门市现货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0352110946

网友K:
讲的也很详细,研究代码中!

网友L(2012-03-03):
我的经验是光靠这两个还不能平衡,但是能看出来车轮是不是随倾角向相反方向转动,这个好了后,-------------------到底是要车轮随倾角向相反方向转动,还是不要啊 ??

网友M(2012-04-20):
想问个问题,怎么讲小车的倾角和角速度这两个量换算为控制小车的PWM信号呢,换句话说,知道了这两个量后如何确定小车电机所需要的电压呢???

楼主:
想问个问题,怎么讲小车的倾角和角速度这两个量换算为控制小车的PWM信号呢,换句话说,知道了这两个量后如何确定小车电机所需要的电压呢???
引用 网友M:

如果能够精确建模是可以算出来pwm和角度、速度等的关系的,但是这里不具备那么好的实验条件,所以二者的最佳比例关系是通过滑动电阻调处来。

网友N:
还有卖小车的吗我想买一套  QQ:406027422

网友O:
LZ能发个这个小车的硬件电路图不?我的邮箱是kebixieming@163.com

楼主:
LZ能发个这个小车的硬件电路图不?我的邮箱是kebixieming@163.com
引用 网友O:

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hp?tid=240246&highlight=

这是论坛的活动,所以资料都可以在论坛里面找到,你搜搜

网友O:
void AD_calculate(void)
{

gyro=0.011557*ADC(1)-3.0396+114*3.14/180;

if(gyro*57.3>43)

gyro=43/57.3;

//acceler
=ADC(0);

acceler=0.003052*ADC(0)-1.4375;
//
系数换算:2.5/(1.2*512);

acceler=acceler*1.5+14*3.14/180;

//
acceler=asin(acceler)*1.5+5*3.14/180;

//angle=acceler; angle_dot=gyro;

Kalman_Filter(acceler,gyro);
}
请问下LZ,这个子程序里的0.011557,43,0.003052分别是什么意思啊?还有gyro*57.3后得出的是角度吧?

楼主:
0.011557,43,0.003052是根据放大电路后计算出来的比例系数,你自己推一下就明白了。
gyro*57.3是把弧度变成角度。

网友O:
感谢LZ有回答。现在我正在看卡尔曼滤波的子程序(void Kalman_Filter()),太难看懂了,对于这个子程序有没有详细一点的解释啊?我找了卡尔曼方面的许多资料,觉得还是对不上你写的这个卡尔曼子程序。

楼主:
这个卡尔曼滤波我也是把别人的搬过来的 我也查了许多卡尔曼的资料 的确程序中的算法和书上写的不太一样 所以我也没搞懂

这是论坛里的highgear老师的帖子,希望能帮到你
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 ... 1%E5%B0%94%E6%9B%BC

网友P:
不错的东西 最近在弄 对我很有帮助

网友Q(2012-06-09):
请问楼主怎么样速度控制才能很平滑啊?我现在速度一加他就会往后或者往前猛的一倾?

楼主:
回复 网友Q:

规律还是自己总结吧 这个我也是试出来的

网友R(2012-08-27):
我也是这个问题,过度很不稳定

网友S:
求份完整的程序代码。参考一下。

楼主:
求份完整的程序代码。参考一下。
引用 网友S:

24楼就是我的完整源码
不过,不要指望把源码烧到你的小车里马上就能平衡。
还是先要把程序读懂,小车的平衡是要靠正确的方法和合理的参数共同决定的。程序只是提供一种方法,参数是要根据自己的硬件条件重新调节。

网友T:
非常有用,慢慢吸收

网友U(2012-09-27):
static const float dt=0.01;  怎么 设定的是固定值??  不是 有时间 的长度 来 判断 (加速度 和 陀螺)那个占比 大! 或者 信心指数 占比!!

网友V(2013-02-21):
引用 楼主:
T1负责每10ms,对数据更新、输出一次

楼主的初始化函数和中断中的TH1的值不同啊,并且我按照中断算出来的是1ms,是我算错了还是什么?希望楼主给予答复,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V:
楼主的初始化函数和中断中的TH1的值不同啊,并且我按照中断算出来的是1ms,是我算错了还是什么?希望楼主 ...

如果从严谨的角度讲最好初始化和中断里面的TH1相同,但是初始化只负责第一次中断的间隔,从第二次以后只受中断的影响。
你能把你计算1ms的过程列一下吗?

网友W:
引用 楼主:
角度、角速度AD转换函数

请教一下:
void AD_calculate(void)
{

        acceler=ADport(2)+28;                        //角度校正
        gyro=ADport(3);

        acceler*=0.004069;                //系数换算:2.5/(1.2*512);
        acceler=asin(acceler);
        gyro*=0.00341;                        //角速度系数:(3.14/180)* 100/512=0.01364;

        Kalman_Filter(acceler,gyro);
        //complement_filter(acceler,gyro);
}

acceler*=0.004069;                //系数换算:2.5/(1.2*512);

gyro*=0.00341;                        //角速度系数:(3.14/180)* 100/512=0.01364;

这两个系数是咋搞出来了?求原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W:
请教一下:
void AD_calculate(void)
{

根据传感器的数据手册中的电压和被测量的比例关系和单片机模数转换的关系,把这两者列个式子推出来的。

网友V:
引用 楼主:
如果从严谨的角度讲最好初始化和中断里面的TH1相同,但是初始化只负责第一次中断的间隔,从第二次以后只受 ...

抱歉,我算错了,是10ms

网友X:
你们太牛了!

网友Y:
引用 网友Y:

:victory:

网友Z(2013-05-10):
菜鸟 完全不懂!

网友AA(2013-09-01):
刚开始做平衡小车,勉强站起来而已,明显震荡

网友AB(2013-11-21):
看了下卡尔曼的程序,发现基本没什么优化啊,51片还玩命用浮点乘法,不慢都出鬼了,
好好优化下保证不卡,几M的晶振就该够用的。

网友AC(2014-01-23):
大神有用51做的吗

网友AD:
这个得顶一下

网友AE(2014-04-29):
引用 楼主:
pwm输出函数

楼主 ,想问一下,一个周期内position_dot_filter测得的值是多少呀

网友AF:
请问下楼主:
gyro=0.011557*ADC(1)-3.035+105*3.14/180;        //后面105*3.14/180是对角速度零点的修正

acceler=0.003052*ADC(0)-1.4375;                //计算角度时,只用了加速度传感器的Z轴就够了
这两句中 0.011557和0.003052是怎么定下来的,我看到说是什么放大后的系数?哪不同电路就系数不一样吧,具体怎么得到,有公式没有哦
如果将平衡时修正为零,哪不是会出现正数和负数,在PID合成的时候能行吗?
谢谢楼主解答下。。。

网友AE(2014-06-05):
在11楼的程序中,为什么加position后,小车就可以找回自己原来停的位置了呢

网友AG:
最近,想做个,还有板子吗???

网友AH(2014-07-26):
真好,努力学习,希望自己的小车早日站起来

网友AI(2016-03-04):
这是玩具车代码来着。

网友AJ(2017-08-15):
楼主很喜欢你的机器人,可以交流下吗?我的qq:1019467829

网友AK(2018-05-24):
这个必须顶

网友AL(2021-10-27):
感谢楼主分享,最近正需要用这个,拿走了!

网友AM:
赞一个,留个脚印, arduino这么火了吗